有没有哪位大佬懂MTBF的相关计算?求分享一个软件或者计算表格

楼主(2020-12-22):
急求MTBF类的计算软件,或者自动计算表格也行。求大神分享

网友A:
MTBF计算
要计算MTBF,请用一个时期内的总运行小时数除以该时期内发生的故障数。 MTBF通常以小时为单位。

MTBF =工作小时数÷故障次数

MTBF等于工作小时数除以故障次数
例如,某资产一年可能已经运行了1000个小时。 在这一年中,该资产发生了八次故障。 因此,该设备的MTBF为125小时。

为了准确测量MTBF,你必须从设备的实际性能中收集数据。 每种资产在不同的情况下运行,并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例如设计,组装,维护等。 因此,你应该避免根据手册的MTBF估算值来进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