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超迷你哦,用徽商香烟盒做个智能小车!

楼主:
今天早上去打羽毛球,路上捡到一个香烟盒子,于是就想尝试一下,捣鼓捣鼓。

网友A(2020-12-23):
回来后用卡尺量了尺寸,烟盒长102mm,宽60mm,厚度15mm,呵呵,有点难搞,太迷你了

网友A:
测量了N20减速电机的厚度为10mm

网友A:
正好能装到烟盒里面

网友A:
N20电机驱动使用体积小的MX1508模块

MX1508双路电机驱动模块主要特点
1.采用专业电机驱动芯片,内置低导通内阻MOS开关管,发热极小,无需散热片,体积小,省电,是您电池供电的理想选择。(相比较L298N内部为晶体管开关,效率低,发热高,需散热,体积笨重,市面上的L298N极容易烧坏,都没有采用原装芯片,本模块能够完美替代)。
2.双路1.5A*2,峰值电流可到2.5A, 内置过热保护电路,不用怕电机堵转烧坏,温度下降后自动恢复(目前市面上的智能小车电压和电流都在此范围内)。
3.该芯片具备较宽的低端工作电压范围(VM 端供电从 2V 到 8V),可覆盖 2 节干电池至 5 节干电池的应用。
4.体积小,质量轻,0待机电流,是各种模型车载的理想选择。

网友A:
放到烟盒里面,勉强及格了

网友A:
电池准备用3.7v350mah的锂电,通过升压模块,将3.7v升为5v

网友B:
做出的成品呢,控制电路也没有

网友C:
厉害啊楼主,学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出的成品呢,控制电路也没有

控制器使用Arduino NAN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楼主,学到了

谢谢鼓励

网友A:
烟盒里面都装满了

网友A:
经测试,控制器与电机使用同一组电源会互相干扰,故只好再加一组电池

网友A:
商徽烟盒小车内部结构总算整好了,够迷你吧

网友A:
小车轮子准备用矿泉水瓶盖来做,试试平面轮的效果

网友A:
做好了的迷你商徽烟盒小车

网友A:
【花雕动手做】超迷你哦,用商徽香烟盒做个智能小车!、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yNTI2NDQwNA==.html?spm=a2hzp.8253869.0.0

网友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53869.0.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zMDA5Mjc0OA==.html

网友D(2021-01-29):
我也干过类似的事,不过有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