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hex文件大小超过flash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项目,有的51单片机的flash有8k,而我的程序hex大小有10k,导致程序无法烧录,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2020-12-22):
改程序换芯片

网友B:
单片机的FLASH空间是BIN,HEX要转化为BIN才是真正的大小,差距不大就先尽力优化程序,实在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C:
hex文件大小不能直接反映所占用flash大小。以STC15W404AS为例,用户程序区4K,实测空间大小4089字节。此例hex文件11.2KB,下载到STC15W404AS,占用用户程序区3947字节。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改程序或者换个芯片吧

网友F:
优化,
不行就换单片机
再不行,用汇编重写

网友G:
要么缩减可有可无的function以缩小hex代码空间,要么就换flash空间大的IC

网友H:
HEX存放的是地址和数据,Bin存放的是单数据,下载时下载的是数据,关于大小,HEX文件会比实际BIN的数据文件大。

网友I:
你的hex文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不需要烧到单片机里,所以即使文件稍微大于32k也可以。 只要能下载成功就说明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