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LCD1602液晶准备过程中程序不会一直进入死循环么?

楼主(2020-12-22):
等待液晶准备过程中不会一直进入死循环么?

网友A:
忙时确实在循环,一遍遍检测,但条件不符合时就跳出了,死不了

网友B:
代码不做处理,就会死循环,看你的代码并没有超时处理。所以读不到标志的话必卡死。

网友C:
这样写判忙程序是有死机的风险!

网友D:
如果液晶出问题,一直处于忙的状态的话,就会出现死机。

网友E:
通常做延时处理就好了,不需要一直等待LCD controller的ready信号。

网友F:
实际写程序时,这个判忙的东东可以不要

网友G:
我是直接不判断busy信号的,略做延时就好了。只要发送的数据正确,显示屏就会正常显示。
事实上像1602这样的小屏幕根本不用争分夺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