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控制电机电流波形问题

楼主:
使用的stm32f103输出PWM信号来控制直流电机,搭建了转速环和电流环双闭环调速系统,转速测量使用的定时器捕获编码器脉冲来实现的,回路电流检测使用的ACS712,上位机使用labview来观测系统转速和电流波形,但是现实的波形和理论有很大差距,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红色的曲线为电流波形,蓝色的曲线为转速!谢谢大家

理论

理论

实际

实际

网友A(2020-12-22):
用PID调一调能调成书上那样的(狗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ID调一调能调成书上那样的(狗头)

我两个闭环先用的增量式pi,后边又用的位置式pi,都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两个闭环先用的增量式pi,后边又用的位置式pi,都不行啊

他的意思时让你调PI参数,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先调电流环,再调速度换。

网友D:
您的波形看起来与教科书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