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循环点亮6个LED灯的程序问题

楼主:
我的这个程序需要咋修改呀,仿真的时候灯不亮。小白请教各位大佬
要求:实现6个LED灯依次点亮,D1到D5从D5到D1的顺序,无限循环,间隔约200ms:

网友A(2020-12-22):
先把间隔改成1000试试亮不亮

网友A:
如果还不亮,检查电路,看总线上的标记是否标记对了,要不改用直接连接,不用总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亮,检查电路,看总线上的标记是否标记对了,要不改用直接连接,不用总线

不行呀

网友C:
看不清原理图,我猜是LED放反了。

网友D:
线都接错了:程序用的P1,线路上用的P0,最好改线路。还有,你到底是6个还是5个灯?那个数组也不对,不过你先点亮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