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小车如何控制小车后退的距离和转弯的时间?

楼主(2020-12-22):
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A:
一般转弯、后退距离都是通过时间来控制的,需要你找到那一部分的代码,找到与时间相关的命令。转弯时间可以在转弯命令之后添加一行延时命令,后退距离的话也要通过时间来控制的

网友B:
估计你的意思是要准确后退或转弯到合适位置。我用了码盘,所以可以很精确控制距离。要是用步进电机的,也容易控制。如果普通电机那就靠延时控制了,不能边退边测距,那玩意动态误差有点大。但可以退一下,停车测距,再退,循环到合适位置。转弯是一样的,一定停了再测,最好测几次取均值,我用时经常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