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at89c51的电源引脚在哪里啊?求帮助

楼主(2020-12-22):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已经连好了,不用你自己去连

网友B:
电源和地你都不用设置,甚至于晶振你都不用追加元件连接。只要在MPU的属性中设置震荡频率即可。

网友C:
在proteus里 左边的框架中找到有两个类似长方形并行一起的 里面有个power 点击就是电源引脚了。

网友D:
Proteus只需要在AT89C51的属性中设置电压

网友E(2021-02-05):
没有这玩意,我也找了很久,只有个隐藏针脚vcc gnd,但设置不出来。仿的不真啊

网友F:
电源引脚已经默认连接好了,不用自己去连接,引脚直接都没有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