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总是不能实现红外通信呢?

楼主(2020-12-22):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RCK=P3^2;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u8 inf[4];
u8 Displaydata[3];
u16 count;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10us

void inter0(){
    EX0=1;
    IT0=1;
    EA=1;
    RCK=1;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
        P0=Displaydata[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inter0();
    while(1){
        Displaydata[0] = smgduan[inf[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nf[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
}

void getinf()   interrupt 0
{
    u8 i,j;
    u16 n;
    count=0;
    delay(700);
    if(RCK==0){
        n=1000;
        while((RCK==0)&&(n>0)){
            delay(1);
            n--;
        }
        if(RCK==1)
        {
            n=600;
            while((RCK==1)&&(n>0))
            {
                delay(1);
                n--;
            }//接收数据
            for(i=0;i<4;i++){
                for(j=0;j<8;j++){
                    n=60;
                    while((RCK==0)&&(n>0)){
                        delay(1);
                        n--;
                    }
                    n=250;
                    while((RCK==1)&&(n>0)){
                        delay(1);
                        n--;
                        count++;
                    }
                    inf[i]>>=1;
                    if(count>70){
                        inf[i] |= 0x80;
                    }
                    count=0;
                }
            }
        }
    }

}

网友A:
仅程序无法判别,程序也许会对但用在不同的单片机上因速度结果会不同。

网友B:
建议找别人的程序用心学习下,然后再对比自己的程序去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