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报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程序运行不了

楼主(2020-12-22):
请问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下载到单片机里面也运行不了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KEY?MAIN
Program Size: data=19.0 xdata=0 code=509
creating hex file from "pro"...
"pro" - 0 Error(s), 1 Warning(s).请问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下载到单片机里面也运行不了

网友A:
这个是一个警告,消除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33483-1.html
你的程序是什么?程序不能运行,一般情况下与这个警告是无关的

网友B:
警告你有些函数在整个程序中都没有被使用到。这个警告不影响程序运行。你的程序应该是有问题的,仔细看看代码,看看运行逻辑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