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让蜂鸣器十秒响一次并且循环呀,在下面程序哪里填?

楼主(2020-12-22):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uint8_t fac_us=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ALIX_Delay_init(void);
void ALIX_Delay_us(uint32_t nus);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buzzercount = 6;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ALIX_Delay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902);
        }
        buzzercount = 200;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804);
        }
        buzzercount = 200;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759);
        }
        buzzercount = 200;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716);
        }
        buzzercount = 200;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676);
        }
        buzzercount = 200;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602);
        }
        buzzercount = 255;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519);
        }
        buzzercount = 255;
        while(--buzzercou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ALIX_Delay_us(506);
        }
        buzzercount = 200;

//    for(int i=1500;i>=625;i--)
//                {
//                        while(--buzzercount)
//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                                ALIX_Delay_us(i);
//                        }
//                        buzzercount = 6;
//                }
//                buzzercount = 300;
//                while(--buzzercount)
//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                        ALIX_Delay_us(625);
//                }
//                buzzercount = 6;
//                for(int i=625;i<=1500;i++)
//                {
//                        while(--buzzercount)
//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                                ALIX_Delay_us(i);
//                        }
//                        buzzercount = 6;
//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buzzer_GPIO_Port, buzzer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buzzer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buzze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buzzer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ALIX_Delay_init()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Ñ¡Ôñía2¿ê±Öó  HCLK/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ÎaÏμí3ê±ÖóμÄ1/8

}

void ALIX_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ê±¼ä¼óÔØ
        SysTick->VAL=0x00;                                                //Çå¿Õ¼ÆêyÆ÷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aê¼μ1êy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μè′yê±¼äμ½′ï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1رռÆêyÆ÷
        SysTick->VAL =0X00;                                               //Çå¿Õ¼ÆêyÆ÷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做一个延时10秒的标志,到时间了打开蜂鸣器端口就反转一次,标志位清除一下,等待下一次延时标志开启,蜂鸣器是一直响10秒还是响多长时间看你关断蜂鸣器端口反转的延时

网友B:
看蜂鸣器类型:有源蜂鸣器只需要进行使能即可,无源的话得自己输出波形控制发声这是前提。剩下的内容如楼上所说,在主函数中价格while循环写个延时函数即可

网友C:
你开个定时器中断,中断里面放个标志位,然后循环里检测这个标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