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呼吸灯呼吸时间设置

楼主(2020-12-22):
这个程序里哪段是控制呼吸时间的啊,以及怎么修改呼吸时间

网友A:
S1/S2/S3/S4,4个开关调节,源程序里都标明了,如果图片看不明白就看文字版的。

网友B:
你这个所谓的呼吸其实分为两个部分一呼一吸为一个周期,周期的改变与定时器的装载值有关,就是程序中TH,TL的部分,改变这个值可以改变呼吸的周期。而一呼、一吸即为占空比,需要调节的是比较的数值在你的程序中应该是num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S2/S3/S4,4个开关调节,源程序里都标明了,如果图片看不明白就看文字版的。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所谓的呼吸其实分为两个部分一呼一吸为一个周期,周期的改变与定时器的装载值有关,就是程序中TH,TL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