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子元件零售网店

楼主(2020-12-23):
请问各位,大家邮购零买电子元件都是到哪家?有很长时间没有买了,找不到网店了。

网友A:
τ 宝,还有固定的供应商

网友B:
元件去信德电子,模块去骑飞电子

网友C:
我都在 τ 宝搜索需要的。

网友D:
我认识一个电工,在深圳华强北(啥都有卖),发货极速,价格也比多数电商便宜!我一般都找他买。

网友E:
τ 宝的育松电子,相对便宜些

网友F:
去马云家里一搜索,什么都有
选择离你最近的商家买就可以了
马云家假货是很少的,套路是很深的
比如电阻:正常一个要3分钱,有一家只要一分钱,这里头肯定是有水分的:引脚是铁的,精度是10%或者5%的,个儿又小做工又差,快递还慢得要命......
有的运放要20块一个,它却只要5块钱:拆机的,有的脚已经弯了,断了的.......

网友G:
商城元器件包保正品。就是价格有点贵。
如果电气要求不高的话,某1个宝买就好。一搜一大堆。

网友H:
τ 宝随意搜,多的是

网友I:
像這種送分題,我就是問問是不是有點多了

网友J:
宝里都有啊

网友K:
X宝,货比三家,买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L:
新手想要正版,就商城,老手τ 宝不用多说

网友M:
TB搜“电子模块”

网友N:
深圳市育松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