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能给我讲讲单片机电路图中这些芯片的用处呀

楼主(2020-12-23):
(图片)

网友A:
一共2个芯片 24c02是存储芯片,89c51是cpu用来执行指令的

网友B:
AT89C51是单片机,FM24C02是RAM存储器,其他包括16x2 LCD和4x4键盘。

网友C:
AT89C51是单片机,FM24C02是RAM存储器,其他包括16x2 LCD和4x4矩阵键盘。12M晶振,一个蜂鸣器,一个三极管驱动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89C51是单片机,FM24C02是RAM存储器,其他包括16x2 LCD和4x4矩阵键盘。12M晶振,一个蜂鸣器,一个三极 ...

谢谢大佬,再请问一下,那个respack-8元器件是什么作用呢,12M晶振又是哪一部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再请问一下,那个respack-8元器件是什么作用呢,12M晶振又是哪一部分呢。

排阻,就是八个电阻一端连1,另一端是2~9,晶振就是那个X1,旁边写了12M了

网友E:
AT89C51是单片机,FM24C02是RAM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阻,就是八个电阻一端连1,另一端是2~9,晶振就是那个X1,旁边写了12M了

感谢大佬

网友F:
这个电路非常基础,建议先学一下电子电路的基本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基础的电路都不懂,建议先学一下电子电路的基本知识,

嘿嘿,我要是想继续学习单片机的话会在基础部分开始学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阻,就是八个电阻一端连1,另一端是2~9,晶振就是那个X1,旁边写了12M了

大佬,这个电路里面的继电器电路和RAM存储器的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再请问一下,那个respack-8元器件是什么作用呢,12M晶振又是哪一部分呢。

respack-8 这个是排阻,内部是8个电阻其中一个脚并联成公共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电路里面的继电器电路和RAM存储器的用途是什么呢

控制另外一路电路通断,比如接个电机电路,继电器状态切换控制电机启停,外接存储器就是扩展内存,可以存程序或数据,P2口当用于外部程序存储器或16位地址外部数据存储器进行存取时,P2口输出地址的高八位。在给出地址“1”时,它利用内部上拉优势,当对外部八位地址数据存储器进行读写时,P2口输出其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P2口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接收高八位地址信号和控制信号。

网友I:
左边是一个4*4的矩阵键盘,上面是单片机的晶振电路,上面是一个LCD显示屏,RP1是上拉电阻,下面是蜂鸣器,P2.5输出低电平就会响,中间还有一个继电器,当高电平输出时,继电器动作。

网友J:
一共就两种主要芯片,一个是单片机主控,另外那个是存储数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