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控制器MCP2515的程序 MSP430单片机

楼主(2020-12-23):
//配置波特率代码:
//MCP2515ByteWrite(CNF1, 3);
//MCP2515ByteWrite(CNF2, 0x80|PHSEG1_3TQ|PRSEG_1TQ);
//MCP2515ByteWrite(CNF3, PHSEG2_3TQ);
//功能:波特率的设置非常灵活,通过设置CNF1、CNF2、CNF3寄存器实现。

//CNF1中的bit5~0为分频数BRP,其对晶振频率FOSC进行分配得到TQ(时间份额)。TQ=2*(BRP+1)/FOSC当BRP=3,FOSC=8M,则TQ=2*(3+1)/8M=1us

//如为达到BRT=125kbps,位时间Tbit为波特率的倒数,Tbit=1/BRT=8us,上图4段加起来总数应等于8(当TQ=1us时)。
//同步段固定为1;若PPRSEG取1;S1和PS2占大多数,分别为3。则采样点位置为(1+1+3)/8=62.5%,采样点位置应确保在60%~90%。

//同步段:该段持续时间为 1 TQ。
//传播段:传播段的长度可编程设定为 1~8 TQ。
//相位缓冲段1(PS1):PS1 可编程设定为 1~8 TQ
//相位缓冲段2(PS2): PS2 可编程设定为 2~8 TQ
//采样点:
//同步跳转宽度 SJW  SJW 可通过编程设定为 1~4 TQ   一般情况下,SJW 取值 1 T Q 即可满足要求(SJW =00)。

//CFG1  ((MCP_SJW_Mask & MCP_SJW_1TQ )|(MCP_BRP_Mask & 0x31))
//  SJW同步跳转宽度位(1TQ) SJW=00   BRP波特率预分频 0x27 BRP=39
//  TQ=[2*(BRP+1)]/Fsoc=2*(39+1)/8M=10us

//CFG2 (MCP_BTLMODE_EN)|(MCP_SAM_PLE_1X)|(MCP_PHSEG1_Mask & 0x02)|(MCP_PRSEG_Mask & 0x00 )
//CNF2的bit7取1,  bit5~3(PHSEG1)+1为相位缓冲段PS1的TQ数,  bit2~0(PRSEG)+1为传播段PRSEG的TQ数。
//相位缓冲段PS2:開啟  SAM=0,在采样点对总线进行一次采样, PHSEG1=(2+1)TQ=3TQ,  PRSEG=(0+1)TQ=1TQ
//PS2由CNF3及决定   SAM:总线进行一次采样   PS2相位缓冲段:2  传播段长度:0

//CFG3 (MCP_SOF_ENABLE)|(MCP_WAKFIL_ENABLE)|(MCP_PHSEG2_Mask & 0x00)
//CNF3的bit2~0  (PHSEG2)+1位相位缓冲段PS2的TQ数。
//SOF :起始帧信号位   WAKFIL:唤醒滤波使能位  PS2相位缓冲段PS2
//PHSEG2=(2+1)TQ=3TQ,  同时当CANCTRL.CLKEN=1时设定CLKOUT引脚为时间输出使能位

//------------MCP2515 CAN模塊使用的是8M晶振(軟件計算)----------------

// speed 8M

#define MCP_8MHz_1000kbps_CFG1 (0x00)
#define MCP_8MHz_1000kbps_CFG2 (0x80)
#define MCP_8MHz_1000kbps_CFG3 (0x00)

#define MCP_8MHz_500kbps_CFG1 (0x00)
#define MCP_8MHz_500kbps_CFG2 (0x90)
#define MCP_8MHz_500kbps_CFG3 (0x02)

#define MCP_8MHz_250kbps_CFG1 (0x00)
#define MCP_8MHz_250kbps_CFG2 (0xb1)
#define MCP_8MHz_250kbps_CFG3 (0x05)

#define MCP_8MHz_200kbps_CFG1 (0x00)
#define MCP_8MHz_200kbps_CFG2 (0xb4)
#define MCP_8MHz_200kbps_CFG3 (0x06)

#define MCP_8MHz_125kbps_CFG1 (0x01)
#define MCP_8MHz_125kbps_CFG2 (0xb1)
#define MCP_8MHz_125kbps_CFG3 (0x05)

#define MCP_8MHz_100kbps_CFG1 (0x01)
#define MCP_8MHz_100kbps_CFG2 (0xb4)
#define MCP_8MHz_100kbps_CFG3 (0x06)

#define MCP_8MHz_80kbps_CFG1 (0x01)
#define MCP_8MHz_80kbps_CFG2 (0xbf)
#define MCP_8MHz_80k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8MHz_50kbps_CFG1 (0x03)
#define MCP_8MHz_50kbps_CFG2 (0xb4)
#define MCP_8MHz_50kbps_CFG3 (0x06)

#define MCP_8MHz_40kbps_CFG1 (0x03)
#define MCP_8MHz_40kbps_CFG2 (0xbf)
#define MCP_8MHz_40k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8MHz_31k25BPS_CFG1 (0x07)
#define MCP_8MHz_31k25BPS_CFG2 (0xa4)
#define MCP_8MHz_31k25BPS_CFG3 (0x04)

#define MCP_8MHz_20kbps_CFG1 (0x07)
#define MCP_8MHz_20kbps_CFG2 (0xbf)
#define MCP_8MHz_20k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8MHz_10kbps_CFG1 (0x0f)
#define MCP_8MHz_10kbps_CFG2 (0xbf)
#define MCP_8MHz_10k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8MHz_5kbps_CFG1 (0x1f)
#define MCP_8MHz_5kbps_CFG2 (0xbf)
#define MCP_8MHz_5kbps_CFG3 (0x07)

// speed 16M
#define MCP_16MHz_1000kbps_CFG1 (0x00)
#define MCP_16MHz_1000kbps_CFG2 (0xD0)
#define MCP_16MHz_1000kbps_CFG3 (0x82)

#define MCP_16MHz_666kbps_CFG1 (0x00)
#define MCP_16MHz_666kbps_CFG2 (0xA0)
#define MCP_16MHz_666kbps_CFG3 (0x04)

#define MCP_16MHz_500kbps_CFG1 (0x00)
#define MCP_16MHz_500kbps_CFG2 (0xF0)
#define MCP_16MHz_500kbps_CFG3 (0x86)

#define MCP_16MHz_250kbps_CFG1 (0x41)
#define MCP_16MHz_250kbps_CFG2 (0xF1)
#define MCP_16MHz_250kbps_CFG3 (0x85)

#define MCP_16MHz_200kbps_CFG1 (0x01)
#define MCP_16MHz_200kbps_CFG2 (0xFA)
#define MCP_16MHz_200kbps_CFG3 (0x87)

#define MCP_16MHz_125kbps_CFG1 (0x03)
#define MCP_16MHz_125kbps_CFG2 (0xF0)
#define MCP_16MHz_125kbps_CFG3 (0x86)

#define MCP_16MHz_100kbps_CFG1 (0x03)
#define MCP_16MHz_100kbps_CFG2 (0xFA)
#define MCP_16MHz_100kbps_CFG3 (0x87)

#define MCP_16MHz_95kbps_CFG1 (0x03)
#define MCP_16MHz_95kbps_CFG2 (0xAD)
#define MCP_16MHz_95k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16MHz_83k3BPS_CFG1 (0x03)
#define MCP_16MHz_83k3BPS_CFG2 (0xBE)
#define MCP_16MHz_83k3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16MHz_80kbps_CFG1 (0x03)
#define MCP_16MHz_80kbps_CFG2 (0xFF)
#define MCP_16MHz_80kbps_CFG3 (0x87)

#define MCP_16MHz_50kbps_CFG1 (0x07)
#define MCP_16MHz_50kbps_CFG2 (0xFA)
#define MCP_16MHz_50kbps_CFG3 (0x87)

#define MCP_16MHz_40kbps_CFG1 (0x07)
#define MCP_16MHz_40kbps_CFG2 (0xFF)
#define MCP_16MHz_40kbps_CFG3 (0x87)

#define MCP_16MHz_33kbps_CFG1 (0x09)
#define MCP_16MHz_33kbps_CFG2 (0xBE)
#define MCP_16MHz_33k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16MHz_31k25BPS_CFG1 (0x0F)
#define MCP_16MHz_31k25BPS_CFG2 (0xF1)
#define MCP_16MHz_31k25BPS_CFG3 (0x85)

#define MCP_16MHz_25kbps_CFG1 (0X0F)
#define MCP_16MHz_25kbps_CFG2 (0XBA)
#define MCP_16MHz_25kbps_CFG3 (0X07)

#define MCP_16MHz_20kbps_CFG1 (0x0F)
#define MCP_16MHz_20kbps_CFG2 (0xFF)
#define MCP_16MHz_20kbps_CFG3 (0x87)

#define MCP_16MHz_10kbps_CFG1 (0x1F)
#define MCP_16MHz_10kbps_CFG2 (0xFF)
#define MCP_16MHz_10kbps_CFG3 (0x87)

#define MCP_16MHz_5kbps_CFG1  (0x3F)
#define MCP_16MHz_5kbps_CFG2  (0xFF)
#define MCP_16MHz_5kbps_CFG3  (0x87)

//20M
#define MCP_20MHz_125kbps_CFG1 (0x04)////CF1    SJW=1TQ    BRP=4
#define MCP_20MHz_125kbps_CFG2 (0xB2)////CF2    PTS=2TQ    PS1=7TQ   在采样点进行一次采样
#define MCP_20MHz_125kbps_CFG3 (0x05)////CF3    PS2=6TQ

//-----------------------------------------------------------------------------------------------------------------

/*******************************************************************
*                  CAN SPI commands                               *
*******************************************************************/

//--------------------------MCP2515的SPI指令集--------------------------------

#define     MCP_SPI_RESET           0xC0    //MCP2515復位 将内部寄存器复位为缺省状态,并将器件设定为配置模式
#define     MCP_SPI_READ            0x03    //从

//指定地址起始的寄存器读取数据
#define     MCP_SPI_WRITE           0x02    //将数据写入指定地址起始的寄存器。
#define     MCP_SPI_BitMOD          0x05    //位修改 允许用户将特殊寄存器中的单独位置1或置0
//---------------------------------------------------
#define     MCP_SPI_LOAD_TX0        0x40    //装载 TX0 缓冲器
#define     MCP_SPI_LOAD_TX1        0x42    //装载 TX1 缓冲器
#define     MCP_SPI_LOAD_TX2        0x44    //装载 TX2 缓冲器
//---------------------------------------------------
#define     MCP_SPI_RTS             0x80    //TXB  请求发送功能
#define     MCP_SPI_RTS_TX0         0x81    //TXB0 请求发送
#define     MCP_SPI_RTS_TX1         0x82    //TXB1 请求发送
#define     MCP_SPI_RTS_TX2         0x84    //TXB2 请求发送
#define     MCP_SPI_RTS_ALL         0x87    //TXB0、TXB1、TXB2请求发送报文
//---------------------------------------------------
#define     MCP_SPI_READ_RX0        0x90    //快速查询命令 读 RX0 缓冲器  注:在拉升CS引脚为高电平后,相关的RX标志位(CANINTF.RX0IF)将被清零
#define     MCP_SPI_READ_RX1        0x94    //快速查询命令 读 RX1 缓冲器  注:在拉升CS引脚为高电平后,相关的RX标志位(CANINTF.RX1IF)将被清零
//---------------------------------------------------
#define     MCP_SPI_READ_STATUS     0xA0    //快速查询命令 读取寄存器状态,可读取有关发送和接收功能的一些状态位。
#define     MCP_SPI_RX_STATUS       0xB0    //快速查询命令 RX状态 ,确定匹配的滤波器和接收报文的类型 (标准帧、扩展帧和 / 或远程帧)。

//-----------------------------------------------------------------------------------------------------------------

typedef struct      //MCP2515發送接收 地址 結構體
{
     unsigned char CTRL;    //-*-控制寄存器

     unsigned char SIDH;    //- -标准标识符 高位

     unsigned char SIDL;    //- -标准标识符 低位 【其中bit3=1 报文将发送扩展标识符】

     unsigned char EID8;    //- -扩展标识符 高位

     unsigned char EID0;    //- -扩展标识符 低位

     unsigned char DLC;     //- -数据长度码

     unsigned char Data[8]; //- -數據

}MCP_Addr_Typedef;

//  MCP2515寄存器地址列表

MCP_Addr_Typedef TXB0; //发送缓冲器0 地址 TXB0
MCP_Addr_Typedef TXB1; //发送缓冲器1 地址 TXB1
MCP_Addr_Typedef TXB2; //发送缓冲器2 地址 TXB2

MCP_Addr_Typedef RXB0; //接收缓冲器0 地址 RXB0
MCP_Addr_Typedef RXB1; //接收缓冲器1 地址 RXB1

//--------------------------------------------------------------------------------

typedef struct      //MCP2515 CAN  报文数据结构
{
    uint32_t StdId;      //标准帧 ID  参数值:0~0x7FF       StdId—bit10~bit0 共11位

    uint32_t ExtId;      //拓展帧 ID  参数值:0~0x1FFFFFFF  ExtId—bit28~bit0 共29位

    char  IDE;      //SIDL.bit.3  【0—标准帧 ; 1—扩展帧]】

    char  RTR;      // DLC.bit6   【0—数据帧 ; 1—远程帧】

    char  DLC;      //数据长度  DLC.bit3~0   参数值:0~8

    char  Data[8];  //数据内容  参数值:0~0xFF

}MCP2515_CAN_MSG;

//---------------------------------------------------

MCP2515_CAN_MSG TXBDATA0; //发送數據 0

MCP2515_CAN_MSG RXBDATA0; //接收數據0

uint32_t CanIdJS=0;      //记录接收到ID上网总数

unsigned char CAN_MCP_Flag=0;  //接收到数据标志位

char CAN_ERROR;    //CAN总线错误代码

网友A(2022-11-08):
不错,正好需要,下载来学习下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前一段时间想硬改一个电源,后来查资料这个电源是CAN协议通信的,如果是协议控制,就不用动硬件了。

网友C(2022-12-26):
楼主,想提问一下,我想更改他的拓展帧id,但是帧id的第一位是优先级和pf值,不知道得修改哪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