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显示缺失函数原型UsartConfiguration,LcdInit,LcdWriteCom,求思路

楼主: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int temp;
        int datas1[] = {0, 0, 0, 0, 0};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SETTEMP=32;
        datas1[0]=SETTEMP/10;
                datas1[1]=SET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9);
                LcdWriteData(datas1[0]+'0');
                LcdWriteCom(0x80+0x40+10);
                LcdWriteData(datas1[1]+'0');
        while(1)
        {
                temp=Ds18b20ReadTemp();
                LcdDisplay(temp);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if(k1==0)
                {
                Delay1ms(10);
                SETTEMP=SETTEMP+1;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datas1[0]=SETTEMP/10;
                datas1[1]=SET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9);
                LcdWriteData(datas1[0]+'0');
                LcdWriteCom(0x80+0x40+10);
                LcdWriteData(datas1[1]+'0');
                }
                if(k2==0)
                {
                Delay1ms(10);
                SETTEMP=SETTEMP-1;
                datas1[0]=SETTEMP/10;
                datas1[1]=SET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9);
                LcdWriteData(datas1[0]+'0');
                LcdWriteCom(0x80+0x40+10);
                LcdWriteData(datas1[1]+'0');
                }
        }
}
#include"temp.h"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if((temp/100)>(SETTEMP-1))
                {
                        beep=0;
                }
                else
                {
                beep=1;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str[0]=datas[1]+'0';
                str[1]=datas[2]+'0';
                str[2]='.';
                str[3]=datas[3]+'0';
                str[4]='T';
                str[5]=SETTEMP/10+'0';
                str[6]=SETTEMP%10+'0';
                str[7]='U';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t');
                LcdWriteCom(0x81);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m');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p');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0+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i<=8;i++)
                                {
                                        LcdWriteData(CNCHAR[i]);
                                }
                LcdWriteCom(0x80+0x40+13);
                LcdWriteData('C');
//                datas1[0]=SETTEMP/10;
//                datas1[1]=SETTEMP%10;
//                LcdWriteCom(0x80+0x40+9);
//                LcdWriteData(datas1[0]+'0');
//                LcdWriteCom(0x80+0x40+10);
//                LcdWriteData(datas1[1]+'0');
                LcdWriteCom(0x80+0x40+11);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0x40+12);
                LcdWriteData('0');
                }
//串口配置
        SCON &= (uint8_t)((uint8_t)( ~( UART_MODE | UART_RX )));        //清SM0 SM1 REN
        SCON |= (uint8_t)( UART_8BAUDRATE_VOLATILE | UART_RX );

        //TIM1配置
        TMOD &= (uint8_t)((uint8_t)( ~TIM1_MODE ));
        TMOD |= TIM1_MODE_2;        //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00;
        TH1 = 0xFD;                                //波特率默认配置为9600
        TL1 = 0xFD;

        TI = 1;                                        //清发送标志
        TR1 = 1;                                //使能定时器
}
uint8_t drv_uart_rx_bytes( uint8_t* RxBuffer )
{
        uint8_t l_RxLength = 0;
        uint16_t l_UartRxTimOut = 0x7FFF;

        while( l_UartRxTimOut-- )                //在超时范围内检测数据
        {
                if( 0 != RI )                                //检测是否接收到数据
                {
                        RI = 0;                                        //清标志位
                        *RxBuffer = SBUF;                //读数据
                        RxBuffer++;
                        l_RxLength++;
                        l_UartRxTimOut = 0x7FFF;//重置超时检测
                }
        }
        return l_RxLength;                        //等待超时,数据接收完成
}

网友A(2020-12-23):
程序里面LCD函数没有定义完,显示的应该是程序缺失,添加一个头文件,里面定义LCDwrite等函数

网友B:
你把void main()这个函数放到主C文件的最末就OK了
或者把主C文件中的所有函数(main()除外)的函数名copy到C文件的#include段之后,MAIN()之前。
或者另写一个MAIN.H文件,把这些函数名声明一次。在主C文件中再include这个H文件。

网友B:
上一条回复错了,应该是你的主C文件没有include到LCD.C的头文件

网友C:
把函数放到main函数前面去

网友D:
看函数名,应该是串口设置,液晶初始化,写数据到液晶。这些都可以根据手册自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