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1704/8单片机引脚功能中TX引脚是哪个?

楼主(2020-12-23):
图片是20引脚的pic芯片,可是TX没有标准是哪个引脚

网友A:
2: All pin outputs default to PORT latch data. Any pin can be selected as a digital peripheral output with the PPS output selection registers. See Register 12-3.

2:所有引脚输出默认为PORT锁存器数据。 可以使用PPS输出选择寄存器将任何引脚选择为数字外设输出。 参见寄存器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