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很多文章说STM32的IO口可以设置成8种模式,是如何设置的?用控制寄存器设置...

楼主:
我看到很多文章说STM32的IO口可以设置成8种模式,是如何设置的?用控制寄存器设置不同的值?

网友A(2020-12-23):
建议你暂时少用库函数,多看数据手册,先从基本开始,自己配置每个寄存器。 现在好多人都是直接库函数上手,但其很基本的东西了解甚少。

网友B:
模式很多常用的就几个,如果你配置过就不需要去了解如何配置,你应该了解的是什么情况使用什么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暂时少用库函数,多看数据手册,先从基本开始,自己配置每个寄存器。 现在好多人都是直接库函数上手 ...

那不用库函数 其实学起来更加吃力啊  会更复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式很多常用的就几个,如果你配置过就不需要去了解如何配置,你应该了解的是什么情况使用什么模式。

应该了解的是什么情况使用什么模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