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一家鞋料厂聚氨脂发泡灌注机控制系统编写的51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2020-12-23):
【控制系统的硬件】:
51单片机系统板,EPROM27128(贮存程序机器码),键盘扫描及显示芯片8279,
扩展I/O口芯片8155, EEPROM2864(贮存注射时间数据),
4N25芯片(作+5v电源与+12V电源隔离),
反相驱动芯片MCT1413(驱动继电器),MY2N继电器(控制流接触器线包通/断电),
流接触器(控制电磁阀、泵、搅拌器,风机...启/停)。

【51汇编语言源程序】原创 Kxuan163
;; RAM地址分配及用途:
;;(40~41)byte: LED DPH, LED DPL
;;(42~43)byte: HI No, low No
;;(44~47)byte: 注射持续时间
;;(48~4b)byte: 注射后的停留时间
;;(4c~4f)byte: 注射后的清洗时间
;;(50~53)byte: 注射后的吹风时间
;;(5b)byte:      循环时间c
;;(5c)byte:      输出控制值
;;(5d)byte:     手动控制键入值
;;(2f)byte (7f)bit: JT0~JT40触键标志

        ORG     0000H
FIRST:  AJMP    MAIN
        NOP
        NOP
        NOP
INT0:   AJMP    MAIN
        NOP
        NOP
        NOP
Time0:  AJMP    MAIN
        NOP
        NOP
        NOP
INT1:   AJMP    MAIN
        NOP
        NOP
        NOP
        DW      0FFFFH
        DW      0FFFFH
        ORG     0030H
MAIN:   CLR     EA
        ACALL   DLY40MS
        MOV     SP,#60H         ;Stack Point
CLRAM:  MOV     R0,#40H         ;CLear RAM byte 40~60
CLRAM1: MOV     @R0,#00H
        INC     R0
        CJNE    R0,#61H,CLRAM1
        ACALL   READACB         ;READ After.Clear.Blow time
CLEARN0:MOV     DPTR,#4100H     ;CLear Time no 00
        CLR     A
        MOVX    @DPTR,A
        ACALL   DLY10MS
        INC     DPL
        MOVX    @DPTR,A
        ACALL   DLY10MS
START:  ACALL   SET
        MOV     5CH,#00H
        ACALL   OUT             ;ject.clear.blow off
        MOV     42H,#00H        ;first H No
        MOV     43H,#00H        ;first W No
        ACALL   LED1            ;display H
        ACALL   LED2            ;display W
        ACALL   XST             ;display Time
HEADKEY:NOP                     ;scan head key
        ACALL   FEEDDOG
        MOV     DPTR,#7000H
        MOV     R4,#01          ;T0 TO T24
        ACALL   SCU9U10         ;SCan U9
        JB      7FH ,GOTNO      ;hav hit T0~T24 key
        MOV     DPTR,#6000H
        MOV     R4,#25          ;T25 TO T40
        ACALL   SCU9U10         ;SCan U10
        JB      7FH,GOTNO       ;hav hit T25~T40 key
        AJMP    SCCLBL          ;SCan Clear.Blow key
GOTNO:  AJMP    TIMENO          ;goto time No
SCU9U10:CLR     7FH             ;clear hit T0~T40 key flag
PORTA:  MOVX    A,@DPTR
        JZ      PORTB
        ACALL   DESHAKE         ;anti key shake & disturbed
        CJNE    A,5DH,PORTB
        SETB    7FH
        RET
PORTB:  MOV     A,#08
        ADD     A,R4
        MOV     R4,A
        INC     DPL
        MOVX    A,@DPTR
        JZ      PORTC
        ACALL   DESHAKE         ;anti key shake & disturbed
        CJNE    A,5DH,PORTC
        SETB    7FH
        RET
PORTC:  MOV     R3,DPH
        CJNE    R3,#60H,U9C
U10C:   RET                     ;no scan unit 10 port C
U9C:    MOV     A,#08           ;scan unit 9 port C
        ADD     A,R4
        MOV     R4,A
        INC     DPL
        MOVX    A,@DPTR
        JZ      U910RET
        ACALL   DESHAKE         ;anti key shake & disturbed
        CJNE    A,5DH,U910RET
        SETB    7FH
U910RET:RET                     ;scan U9U10 RET
SCCLBL: MOV     DPTR,#6002H     ;SCan CLear.BLow key
        MOVX    A,@DPTR
        ACALL   DESHAKE
        CJNE    A,5DH,NOHEADK
SCCLEAR:JB      ACC.7,GOCLEAR
SCBLOW: JB      ACC.6,GOBLOW
NOHEADK:AJMP    KEYBOAD         ;NO hit HEAD Key
GOCLEAR:AJMP    QX
GOBLOW: AJMP    CF
        DW      0000H
TIMENO: NOP                     ;time NO
        ACALL   CHNUM           ;check NUM
FLHW:   MOV     DPTR,#TNOB      ;devide NO-Hi & NO-loW
        MOVC    A,@A+DPTR
        PUSH    ACC
        ANL     A,#0F0H
        SWAP    A
        MOV     42H,A
        POP     ACC
        ANL     A,#0FH
        MOV     43H,A
        ACALL   LED1
        ACALL   LED2
        ACALL   XST             ;read & display time
        AJMP    ZS              ;goto ject
CHNUM:  MOV     R2,#00          ;check NUM
CHBIT:  JB      ACC.0,NUM       ;check bit
        CJNE    R2,#07,NEXTBIT
        SJMP    NUM
NEXTBIT:INC     R2
        RR      A
        SJMP    CHBIT
NUM:    MOV     A,R4
        ADD     A,R2
        RET                     ;CHNUM RET
KEYBOAD:NOP                     ;scan keyboard - unit11 portA.portB
        CLR     7EH             ;clear editing flag
        MOV     R3,#00H         ;time display begin from LED3
U11A:   NOP                     ;unit11 port A
        ACALL   CIRCLE          ;circle rebrush
        ACALL   FEEDDOG
        JNB     7EH,SCU11A      ;check editing flag
CHR31:  CJNE    R3,#01H,CHR32   ;check R3=#01
CL456:  ACALL   CLLED4          ;R3=#01, wait edit LED4~LED6
        ACALL   CLLED5
        ACALL   CLLED6
        SJMP    SCU11A
CHR32:  CJNE    R3,#02H,CHR33   ;check R3=#02
CL56:   ACALL   CLLED5          ;R3=#02, wait edit LED5~LED6
        ACALL   CLLED6
        SJMP    SCU11A
CHR33:  CJNE    R3,#03H,SCU11A  ;chech R3=#03
CL6:    ACALL   CLLED6          ;R3=#03, wait edit LED6
SCU11A: MOV     DPTR,#2000H     ;scan unit11 portA
        MOVX    A,@DPTR
        JZ      U11B
        ACALL   DESHAKE
        CJNE    A,5DH,U11B
        SJMP    NUM0TO7         ;NUM 0 TO 7 key of keyboard
U11B:   MOV     DPTR,#2001H     ;scan unit11 portB
        MOVX    A,@DPTR
        ANL     A,#0F8H
        JZ      NOTHITK         ;not hit keyboard & headkey
        ACALL   DESHAKE
        ANL     A,#0F8H
        CJNE    A,5DH,NOTHITK
        JB      ACC.6,NUM9      ;NUM 9 key of keyboard
        JB      ACC.7,NUM8      ;NUM 8 key of keyboard
        JB      ACC.3,GOLASTW   ;go DEC LOW
        JB      ACC.4,GONEXTW   ;go ADD LOW
        JB      ACC.5,GONEXTH   ;go ADD HI
NOTHITK:NOP                     ;not hit keyboard & headkey
        JB      7EH,U11A        ;editing
        ACALL   CIRCLE          ;circle rebrush
        AJMP    HEADKEY
GOLASTW:AJMP    WLAST
GONEXTW:AJMP    WNEXT
GONEXTH:AJMP    HNEXT
NUM0TO7:MOV     R4,#00H         ;NUM 0 TO 7 key of keyboard
        ACALL   CHNUM
        SJMP    EDIT
NUM8:   MOV     A,#08H          ;NUM 8 key of keyboard
        SJMP    EDIT
NUM9:   MOV     A,#09H          ;NUM 9 key of keyboard
        SJMP    EDIT
EDIT:   PUSH    ACC             ;edit time data
        CLR     A               ;T00 no edit
        CJNE    A,42H,CHFLAG
        CJNE    A,43H,CHFLAG
        POP     ACC
        ACALL   CIRCLE          ;circle rebrush
        CLR     7EH             ;clear editing flag
        AJMP    HEADKEY
CHFLAG: JB      7EH,EDITING     ;check editing flag
        SETB    7EH             ;set editing flag
EDITING:MOV     A,R3
        MOV     B,#0BH
        MUL     AB
        MOV     DPTR,#EDLED3
        JMP     @A+DPTR
EDLED3: POP     ACC             ;edit LED3-X10sec
        MOV     44H,A
        ACALL   LED3            ;display LED3
        ACALL   WAITKF1         ;wait MUM Key Free
        INC     R3              ;next LED
        AJMP    U11A
EDLED4: POP     ACC             ;edit LED4-X1sec
        MOV     45H,A
        ACALL   LED4            ;display LED4
        ACALL   WAITKF1         ;wait MUM Key Free
        INC     R3              ;next LED
        AJMP    U11A
EDLED5: POP     ACC             ;edit LED5-X0.1sec
        MOV     46H,A
        ACALL   LED5            ;display LED5
        ACALL   WAITKF1         ;wait MUM Key Free
        INC     R3              ;next LED
        AJMP    U11A
EDLED6: POP     ACC             ;edit LED6-X0.01sec
        MOV     47H,A
        ACALL   LED6            ;display LED6
        ACALL   WAITKF1         ;wait MUM Key Free
        CLR     7EH             ;clear editing flag
        AJMP    W2864           ;edit end, go wrire 2864
CLLED4: CLR     A
        MOV     DPTR,#6801H     ;clear LED4
        MOVX    @DPTR,A
        RET
CLLED5: CLR     A
        MOV     DPTR,#6802H     ;clear LED5
        MOVX    @DPTR,A
        RET
CLLED6: CLR     A
        MOV     DPTR,#6800H     ;clear LED6
        MOVX    @DPTR,A
        RET
WAITKF1:MOV     DPTR,#2000H     ;wait NUM key free
WU11A:  ACALL   FEEDDOG
        MOVX    A,@DPTR
        JNZ     WU11A           ;wait 0~7 key free
        INC     DPL
WU11B:  ACALL   FEEDDOG
        MOVX    A,@DPTR
        ANL     A,#0C0H
        JNZ     WU11B           ;wait 8~9 key free
        RET                     ;WAITKF1 RET
WAITKF2:ACALL   FEEDDOG         ;wait H+ W+ W- key free
        MOV     DPTR,#2001H     ;unit 11 port B
        MOVX    A,@DPTR
        ANL     A,#38H          ;retain U11 PB5 PB4 PB3
        JNZ     WAITKF2
        RET                     ;WAITKF2 RET
DESHAKE:MOV     5DH,A           ;anti key shake & disturbed
        ACALL   DLY10MS
        MOVX    A,@DPTR
        RET                     ;DESHAKE RET
HNEXT:  MOV     A,42H           ;H NEXT
        CJNE    A,#04H,HADD
        MOV     42H,#00H
        SJMP    HNEXT1
HADD:   INC     42H             ;H ADD
HNEXT1: ACALL   LED1            ;display H
        ACALL   XST             ;read & display time
        ACALL   WAITKF2         ;wait H+ W+ W- key free
        AJMP    HEADKEY         ;H NEXT END
WNEXT:  MOV     A,43H           ;W NEXT
        CJNE    A,#09H,WADD
        MOV     43H,#00H
        ACALL   LED2            ;display W
        SJMP    HNEXT           ;go H next
WADD:   INC     43H             ;W ADD
WNEXT1: ACALL   LED2            ;display W
        ACALL   XST             ;read & display time
        ACALL   WAITKF2         ;wait H+ W+ W- key free
        AJMP    HEADKEY         ;W NEXT END
HLAST:  MOV     A,42H           ;H LAST
        CJNE    A,#00H,HDEC
        MOV     42H,#04H
        SJMP    HLAST1
HDEC:   DEC     42H             ;H DEC
HLAST1: ACALL   LED1            ;display H
        ACALL   XST             ;read & display time
        ACALL   WAITKF2         ;wait H+ W+ W- key free
        AJMP    HEADKEY         ;H LAST END
WLAST:  MOV     A,43H           ;W LAST
        CJNE    A,#00H,WDEC
        MOV     43H,#09H
        ACALL   LED2            ;display W
        SJMP    HLAST
WDEC:   DEC     43H             ;W DEC
WLAST1: ACALL   LED2            ;display W
        ACALL   XST             ;read & display time
        ACALL   WAITKF2         ;wait H+ W+ W- key free
GOSCAN: AJMP    HEADKEY    ;( W LAST END ) or ( condition not satisfy )
ZS:     MOV     DPTR,#6002H     ;U10 port C  注射
CHCOND: MOVX    A,@DPTR         ;CHeck CONDitions
        ACALL   DESHAKE
        CJNE    A,5DH,CHCOND
        JNB     ACC.5,GOSCAN    ;pump ERR
PUMPOK: JNB     ACC.2,JECT      ;料泵正常
JOB:    JNB     ACC.4,GOSCAN    ;搅拌器异未工作
JECT:                           ;注射
        ACALL   DLY40MS
        ACALL   DLY40MS         ;DLY 80ms for display ject time
        MOV     5CH,#10H        ;set bit U11 PC.4
        ACALL   OUT             ;ject output
        MOV     R0,#44H
        ACALL   DLY             ;DLY ject time
AFTER:  MOV     5CH,#00H        ;after ject
        ACALL   OUT             ;ject.clear.blow off
        ACALL   XSTIMEA         ;display After ject TIME
        MOV     R0,#48H
        ACALL   DLY             ;DLY after ject time
        MOV     DPTR,#6002H     ;U10 port C
CHAUTO: MOVX    A,@DPTR         ;CHeck AUTO clear & blow condition
        ANL     A,#0F8H
        ACALL   DESHAKE
        ANL     A,#0F8H
        CJNE    A,5DH,NOTAUTO
        JB      ACC.3,QX        ;auto clear & blow
NOTAUTO:ACALL   REBRUSH
        AJMP    START           ;not autu clear & blow
QX:                             ;清洗注射枪头残余物料
        MOV     5CH,#20H        ;set bit U11 PC.5
        ACALL   OUT             ;output clear
        ACALL   XSTIMEC         ;display TIME Clear
        MOV     R0,#4CH
        ACALL   DLY             ;DLY clear time
CF:                             ;吹风(吹干注射枪头)
        MOV     5CH,#40H        ;set bit U11 PC.6
        ACALL   OUT             ;output blow
        ACALL   XSTIMEB         ;display TIME Blow
        MOV     R0,#50H
        ACALL   DLY             ;DLY blow time
        ACALL   REBRUSH
        AJMP    START           ;吹风完毕
XST:    ACALL   R2864           ;读取预存于EEPROM2864的注射持续时间值
XSTIME:                         ;显示注射持续时间值
        ACALL   LED3
        ACALL   LED4
        ACALL   LED5
        ACALL   LED6
        RET
XSTIMEA:                        ;显示注射后的停留时间
        MOV     42H,#04H        ;
        MOV     43H,#01H
        ACALL   LED1            ;display H
        ACALL   LED2            ;display W
        ACALL   RETRSA          ;retrans After ject time
        ACALL   XSTIME          ;display time
        RET
XSTIMEC:                        ;显示清洗时间值
        MOV     42H,#04H
        MOV     43H,#02H
        ACALL   LED1            ;display H
        ACALL   LED2            ;display W
        ACALL   RETRSC          ;retrans Clear time
        ACALL   XSTIME
        RET
XSTIMEB:                        ;显示吹风时间值
        MOV     42H,#04H
        MOV     43H,#03H
        ACALL   LED1
        ACALL   LED2
        ACALL   RETRSB          ;retrans Blow time
        ACALL   XSTIME
        RET
XS:                             ;显示工作状态及注射持续时间
        PUSH    ACC
        MOV     DPTR,#DMB
        MOVC    A,@A+DPTR
        MOV     DPH,40H
        MOV     DPL,41H
        MOVX    @DPTR,A
        POP     ACC
        RET
LED1:   MOV     A,42H           ;display Hi
        MOV     40H,#78H
        MOV     41H,#01H        ;DPTR=7801H
        ACALL   XS
        RET
LED2:   MOV     A,43H           ;display Low
        MOV     40H,#78H
        MOV     41H,#02H        ;DPTR=7802H
        ACALL   XS
        RET
LED3:   MOV     A,44H           ;display X10 SEC
        MOV     40H,#78H
        MOV     41H,#00H        ;DPTR=7800H
        ACALL   XS
        RET
LED4:   MOV     A,45H           ;display X1 SEC
        MOV     40H,#68H
        MOV     41H,#01H        ;DPTR=6801H
        ACALL   XS
        RET
LED5:   MOV     A,46H           ;display X0.1 SEC
        MOV     40H,#68H
        MOV     41H,#02H        ;DPTR=6802H
        ACALL   XS
        RET
LED6:   MOV     A,47H           ;display X0.01 SEC
        MOV     40H,#68H
        MOV     41H,#00H        ;DPTR=6800H
        ACALL   XS
        RET
JSDZ:   MOV     DPH,#41H    ;calculate time data address in 2864
        MOV     B,#14H          ;DPH=41h
        MOV     A,42H           ;DPL=Hx14h+Wx2h
        MUL     AB
        MOV     R4,A
        MOV     A,43H
        NOP
        RL      A
        ADD     A,R4
        MOV     DPL,A
        RET
R2864:  ACALL   JSDZ            ;read 2864
        MOV     R0,#44H
        MOVX    A,@DPTR
        ACALL   DLY10MS
        ACALL   FLBCD
        INC     R0
        INC     DPL
        MOVX    A,@DPTR
        ACALL   DLY10MS
        ACALL   FLBCD
        RET
FLBCD:  PUSH    ACC             ;devide BCD code
        ANL     A,#0F0H
        SWAP    A
        MOV     @R0,A
        INC     R0
        POP     ACC
        ANL     A,#0FH
        MOV     @R0,A
        RET
READACB:MOV     DPH,#41H        ;read A.C.B. time
READA:  MOV     DPL,#52H        ;read After ject time
        MOV     R0,#48H
        ACALL   READT
READC:  INC     DPL             ;read Clear time
        MOV     R0,#4CH
        ACALL   READT
READB:  INC     DPL             ;read Blow time
        MOV     R0,#50H
        ACALL   READT
        RET
READT:  MOVX    A,@DPTR         ;read Time from 2864
        ACALL   DLY10MS
        ACALL   FLBCD
        INC     R0
        INC     DPL
        MOVX    A,@DPTR
        ACALL   DLY10MS
        ACALL   FLBCD
        RET
W2864:  ACALL   JSDZ            ;write 2864
        MOV     R0,#44H
        ACALL   YSBCD           ;compress BCD code
        INC     DPL
        INC     R0
        ACALL   YSBCD
        MOV     A,42H
        CJNE    A,#04H,WEND     ;W864 END
        MOV     A,43H
        JB      ACC.0,GOTRANS   ;after inject time or blow time
        JB      ACC.1,GOTRANS   ;clear time or blow time
        SJMP    WEND
GOTRANS:ACALL   TRANS           ;TRANSlate time data
WEND:   ACALL   FEEDDOG
        ACALL   DLY40MS
        AJMP    WNEXT           ;W2864 END, goto edit next time
YSBCD:  MOV     A,@R0           ;compress BCD code
        SWAP    A
        INC     R0
        ORL     A,@R0
        MOVX    @DPTR,A
        ACALL   DLY40MS
        RET
        NOP
        NOP
        AJMP    FIRST
TRANS:  MOV     R0,#44H         ;TRANSlate time date
        DEC     A
        MOV     B,#05H
        MUL     AB
        MOV     DPTR,#TRANSA
        JMP     @A+DPTR
TRANSA: MOV     R1,#48H         ;TRANS After ject time (48~4b) < (44~47)
        ACALL   SENDT
        RET
TRANSC: MOV     R1,#4CH         ;TRANS Clear time (4c~4f) < (44~47)
        ACALL   SENDT
        RET
TRANSB: MOV     R1,#50H         ;TRANS Blow  time (50~53) < (44~47)
        ACALL   SENDT
        RET
SENDT:  MOV     A,@R0           ;SEND Time
        MOV     @R1,A           ;(R1) < (R0)
        CJNE    R0,#47H,NEXTS
        RET
NEXTS:  INC     R0              ;NEXT Send
        INC     R1
        SJMP    SENDT
RETRSA: MOV     R1,#48H         ;RETRANS After ject time
        MOV     R0,#44H         ;(48~4b) > (44~47)
        ACALL   RESENDT
        RET
RETRSC: MOV     R1,#4CH         ;RETRANS Clear time
        MOV     R0,#44H         ;(4c~4f) > (44~47)
        ACALL   RESENDT
        RET
RETRSB: MOV     R1,#50H         ;RETRANS Blow  time
        MOV     R0,#44H         ;(50~53) > (44~47)
        ACALL   RESENDT
        RET
RESENDT:MOV     A,@R1           ;RESEND Time
        MOV     @R0,A           ;(R1) > (R0)
        CJNE    R0,#47H,NEXTRES
        RET
NEXTRES:INC     R0              ;NEXT RESend
        INC     R1
        SJMP    RESENDT
DLY40MS:MOV     R7,#28H
DELY0:  MOV     R6,#0FFH
DELY1:  DJNZ    R6,DELY1
        DJNZ    R7,DELY0
        RET                     ;DLY40MS END
DLY10MS:MOV     R7,#0AH
D10MS0: MOV     R6,#0EBH
D10MS1: DJNZ    R6,D10MS1
        DJNZ    R7,D10MS0
        RET                     ;DLY10MS END
DLY:    NOP                     ;Delay ( decalculate time)
        NOP
D47:    MOV     R1,#47H         ;Delay X0.01 SEC
        CJNE    @R1,#00H,DEC47
        SJMP    D46
DEC47:  ACALL   REBRUSH
        ACALL   FEEDDOG
        ACALL   DLY10MS
        DEC     47H
        ACALL   LED6
        MOV     R0,#47H
        CJNE    @R0,#00H,DEC47
D46:    MOV     R1,#46H         ;Delay X0.1 SEC
        CJNE    @R1,#00H,DEC46
        SJMP    D45
DEC46:  DEC     46H
        ACALL   LED5
        MOV     47H,#0AH
        SJMP    DEC47
D45:    MOV     R1,#45H         ;Delay X1 SEC
        CJNE    @R1,#00H,DEC45
        SJMP    D44
DEC45:  DEC     45H
        ACALL   LED4
        MOV     46H,#0AH
        SJMP    DEC46
D44:    MOV     R1,#44H         ;Delay X10 SEC
        CJNE    @R1,#00H,DEC44
        SJMP    DLYEND
DEC44:  DEC     44H
        ACALL   LED3
        MOV     45H,#0AH
        SJMP    DEC45
DLYEND: RET                     ;DLY END
        DW      0000H
        AJMP    MAIN
DMB:                           ;数码管段码表
        DB      7EH   ;00H-'0'
        DB      0CH   ;01H-'1'
        DB      0B6H  ;02H-'2'
        DB      9EH   ;03H-'3'
        DB      0CCH  ;04H-'4'
        DB      0DAH  ;05H-'5'
        DB      0FAH  ;06H-'6'
        DB      0EH   ;07H-'7'
        DB      0FEH  ;08H-'8'
        DB      0DEH  ;09H-'9'
        DB      0DDH  ;0AH-'A'
        DB      0F8H  ;0BH-'b'
        DB      72H   ;0CH-'C'
        DB      0BCH  ;0DH-'d'
        DB      0F2H  ;0EH-'E'
        DB      0E2H  ;0FH-'F'
        DB      00H   ;10H-OFF
        DB      0ECH  ;12H-'H'
        DB      70H   ;11H-'L'
TNOB:   DB      00H
        DW      0102H  ;JT01~JT40 注射时间值
        DW      0304H
        DW      0506H
        DW      0708H
        DW      0910H
        DW      1112H
        DW      1314H
        DW      1516H
        DW      1718H
        DW      1920H
        DW      2122H
        DW      2324H
        DW      2526H
        DW      2728H
        DW      2930H
        DW      3132H
        DW      3334H
        DW      3536H
        DW      3738H
        DW      3940H
        DW      4142H  ;JT41-after ject time, JT42-clear time
        DW      4344H  ;JT43-blow time
        DW      4546H
        DW      4748H
        DB      49H    ;JT44~T49 not use
        DW      0000H
        AJMP    MAIN
SET:    CLR     EA
SETT0M1:MOV     TMOD,#01H       ;Time MOD1
        SETB    PT0             ;Time0
SETU7:  MOV     A,#80H          ;8255 MOD0 ALL OUTPUT
        MOV     DPTR,#7803H     ;Unit7 LED1-LED3
        MOVX    @DPTR,A
SETU8:  MOV     DPTR,#6803H     ;Unit8 LED4-LED6
        MOVX    @DPTR,A
SETU9:  MOV     A,#9BH          ;8255 MOD0 ALL INPUT
        MOV     DPTR,#7003H     ;Unit9 PA.PB.PC(T01-T24)
        MOVX    @DPTR,A
SETU10: MOV     DPTR,#6003H     ;Unit10
        MOVX    @DPTR,A       ;PA.PB(T25-T40)  PC(OK.BL.CL.AUTO.input)
SETU11: MOV     A,#92H        ;8255 MOD0 (PA.PB INPUT) (PC OUTPUT)
        MOV     DPTR,#2003H   ;Unit11 (PA.PB KEYBOARD ) (PC JECT.CLEAR.BLOW)
        MOVX    @DPTR,A
        RET                     ;end of SET
OUT:    MOV     A,5CH
        MOV     DPTR,#2002H
        MOVX    @DPTR,A
        RET
FEEDDOG:CLR     EA              ;feed dog
        MOV     TL0,#00H
        MOV     TH0,#00H      ;largest time=(FFFF+1)T0=65536(12/6M)=131.072ms
        MOV     IE,#82H         ;set bit EA & ET0
        SETB    TR0             ;start T0
        RET
REBRUSH:ACALL   SET             ;for anti OUT & LED disturbed 8279雨刮
        ACALL   OUT             ;output
        ACALL   LED1            ;display H
        ACALL   LED2            ;display W
        ACALL   XSTIME          ;display time
        RET
        DW      0000H
CIRCLE: MOV     A,5BH           ;circle times
        CJNE    A,#0FFH,NEXTCL
        ACALL   REBRUSH         ;circle rebrush
        MOV     5BH,#00H
        SJMP    CIREND
NEXTCL: INC     5BH             ;next circle
CIREND: RET                       ;circle end
        END

网友A:
好牛,居然用汇编语言写了这么多的代码,为什么不用C语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居然用汇编语言写了这么多的代码,为什么不用C语言呢?

谢谢关注!
该控制系统及程序是我多年前开发的,当时手头上还未有 keil C51

网友B:
不错,能实现功能就成,用的什么语言真的不重 要。

网友C:
好牛,居然用汇编语言写了这么多的代码,能实现功能就成,用的什么语言真的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