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让12864显示数据的时候把0去掉?

楼主(2020-12-23):
51单片机怎么让12864显示数据的时候把0的数字显示0的数字给去掉

网友A:
加个判断条件

网友B:
可以先将数字0的显码获悉,在传给12864时做一个选定。然后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用if判断语句啊,开头是0的数,就省去不显示,再显示十位或是个位。搞个18B20的温度IC试试代码,还可以判断负温时候加上﹣号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