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显示程序 要怎么提取出平面指针的代码?

楼主(2020-12-23):
最近在玩旋转led屏幕,想单独屏面显示指针时钟,侧面数字时钟或者日期也行,但是就是提取不了商家的代码用后面老是有错
/*************************************************************
                     时钟显示程序
单片机 IAP15W4K61S4  或者其他51         晶振频率 18.432M
字模软件用  PC2002
逐列取模方式

电机旋转方向 顺时针
/***********************************************************
说明:本程序支持配套遥控器调整时间
播放按键  切换调整 时、分、秒、月、日
加 按键:增加
减 按键:减少
menu按键: 时钟复位

遥控器按键1 :平面显示文字+侧面显示时钟         可调时
遥控器按键2 :平面指针时钟+侧面显示文字
*************************************************************/
#include "NEW_80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ask.h"
#define FOSC 184320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bit Scan_bit=0;
uint Offset=0;
bit BIT_timeout=0;
uchar ucMode=1;         //模式
bit Time0_flag=0;        //定时器T0中断标志位
uchar DISP_LINE=0;
uint Pt=50,S0,T,D;                //计数用的变量
uchar ucAdder=0;
uchar code TAB_12369[]=
{

        0xFF,0x03,0xFF,0xB3,0x6B,0x6B,0x9B,0xFF,
        0x8F,0x77,0x7F,0x8F,0x7F,0x77,0x8F,0xFF,//3
        0xFF,0xFF,0x9F,0x6D,0x6D,0x6B,0x87,0xFF,//6
        0x9F,0xEF,0xF7,0x87,0x77,0x77,0x8F,0xFF,///9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使用外部中断0
{
        BIT_timeout=1; //起点标志位
        if(ucMode!=1)
        {

                        D+=(DISP_LINE-180)*2;   //修正值
                           Pt=205+D;
            //得到定时器T0的初设值
                TH0=-Pt/256;
                TL0=-Pt%256;   //设置定时器T0的初设值
                DISP_LINE=0;   //计数器清零,将重新计数
                switch (ucMode)
                {
                        case 0x02:
                                du1302();//获取时间
                                Sec=Sec/16*10+Sec%16 ;
                    Cent=Cent/16*10+Cent%16 ;
                        Hour=Hour/16*10+Hour%16 ;
                                if(Hour>11)
                                {
                                        Hour=Hour-12;
                                }
                                Sec=Sec*3;//秒针定位="秒"*3
                                Hour=(Hour*15)+(Cent/4);//时针定位="时"*15+"分"/4
                                Cent=Cent*3;//分针定位="分"*3
                                Offset++;
                                if(Offset>672)//侧面有多少文字 这个值就对应改成  多少字*16
                                Offset=0;
                                break;
                        case 0x03:
                                du1302();//获取时间
                                Sec=Sec/16*10+Sec%16 ;
                    Cent=Cent/16*10+Cent%16 ;
                        Hour=Hour/16*10+Hour%16 ;
                                if(Hour>12)
                                {
                                        Hour=Hour-12;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d)          /*从串口发送数据*/
{
          ES=0;
      SBUF=d;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ES=1;
}
/*************************************/
//图片切换以及模拟表盘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pic()
{
        //uchar date1,date2,date3,date4;
        if(DISP_LINE<180)
        {
                if(Time0_flag)
                {
                         Time0_flag=0;
                        Close();
                        if(ucMode==2)
                        {
                                  //DISP_LINE=DISP_LINE-1;
                                      //标整点,以及显示数字12,3,6,9
                              if ( (DISP_LINE >= 175) || (DISP_LINE <= 3))  //12点
                              {
                               ucAdder=DISP_LINE+4 ;
                               if ( ucAdder>=180) ucAdder=ucAdder-180 ;
                              }
                              else if ( (DISP_LINE >= 41) && (DISP_LINE <= 48)) //3点
                              {
                               ucAdder=DISP_LINE-41+8*1 ;
                              }
                              else if ( (DISP_LINE >= 86) && (DISP_LINE <= 93)) //6点
                              {
                               ucAdder=DISP_LINE-86+8*2 ;
                              }
                              else if ( (DISP_LINE >= 131) && (DISP_LINE <= 138)) //9点
                              {
                               ucAdder=DISP_LINE-131+8*3 ;
                              }
                                  else
                                  {
                                         ucAdder=250;
                                        /*************形成表盘*******************/
                                   switch (DISP_LINE)
                               {
                                        case 180*1/12 :    //1点
                                        case 180*2/12 :    //2点
                                        case 180*4/12 :    //4点
                                        case 180*5/12 :    //5点
                                        case 180*7/12 :    //6点
                                        case 180*8/12 :    //7点
                                        case 180*10/12 :   //10点
                                        case 180*11/12 :   //11点
                                          //LED=0;
                                                  PortA(0X0F);
                                         break;
                               }
                                   }
                                   if ( ucAdder < 32 )
                                    {
                                                PortA(TAB_12369[ucAdder]) ; //查表显示12,3,6,9

                                        }
                           /****************************************/
                                     //显示指针"时"
                        //           i = Hour ;
                        //       j = Hour ;
                        //      if ( ++i > 179 ) i=0 ;    //i+1,结果>179,则清零
                        //      if ( --j > 179 ) i=179 ;   //j-1,结果为负,则重新赋值179
                                if(( (Hour-2)<=DISP_LINE)&&((Hour+2)>=DISP_LINE) )
                                {
                                        if(((Hour-1)==DISP_LINE)||((Hour+1)==DISP_LINE))
                                        {
                                                PortD(0XFF);
                                                PortC(0XBF);

                                        }
                                        else if(((Hour-2)==DISP_LINE)||((Hour+2)==DISP_LINE))
                                        {
                                                PortD(0XFF);
                                                PortC(0XDF);

                                        }
                                }
                                   if(Hour==DISP_LINE)//||(DISP_LINE==i)||(DISP_LINE==j
                            {

                                PortD(0X80) ;
                                        PortC(0X00);
                            }
                            //显示指针"分"
                                if(( (Cent-2)<=DISP_LINE)&&((Cent+2)>=DISP_LINE) )
                                {
                                        if(((Cent-1)==DISP_LINE)||((Cent+1)==DISP_LINE))
                                        {
                                                PortC(0XFF);
                                                PortB(0XFB);
                                                PortD(0XFF);

                                        }
                                        else if(((Cent-2)==DISP_LINE)||((Cent+2)==DISP_LINE))
                                        {
                                                PortC(0XFF);
                                                PortB(0XFD);
                                                PortD(0XFF);

                                        }

                                }
                                if(Cent==DISP_LINE)
                            {
                                //PortB=(0X00);
                                        PortC(0X00);
                                        PortB(0XF0);
                                        PortD(0X80);
                            }
                                //显示指针"秒"
                                if(( (Sec-2)<=DISP_LINE)&&((Sec+2)>=DISP_LINE) )
                                {
                                        if(((Sec-1)==DISP_LINE)||((Sec+1)==DISP_LINE))
                                        {
                                                PortB(0XBF);
                                                PortC(0XFF);
                                                PortD(0XFF);
                                        }
                                        else if(((Sec-2)==DISP_LINE)||((Sec+2)==DISP_LINE))
                                        {
                                                PortB(0XDF);
                                                PortC(0XFF);
                                                PortD(0XFF);
                                        }
                                }
                            if(Sec==DISP_LINE)
                            {
                                PortB(0X00);
                                        PortC(0X00);
                                        PortD(0X80);
                            }
                                //DISP_LINE=DISP_LINE+1;
                          Show_R(Lzimo[(DISP_LINE+Offset)*2],Lzimo[(DISP_LINE+Offset)*2+1]);//送16*16文字显示
                        }
                }
      }
}
/*********************************************/
void Init(void)
{
           P0M0=0X00;//初始化IO口 为准双向口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P6M0=0X00;
        P6M1=0X00;

        P7M0=0X00;
        P7M1=0X00;

        Show_R(0x55,0x55);//测试
        Show_L(0x55,0x55,0x55,0x55);//测试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200u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2;                //设置定时初值 155US
        TH1 = 0x12;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ET1=1;
        TR1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SCON = 0x50;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为边沿触发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IT1=1;
         EX1=1;//外部中断1 下降沿 中断
         EA = 1;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ime0_flag=1;                   //定时中断标志位置1;
        TH0=-Pt/256;TL0=-Pt%256;   //设置定时器T0的初设值
        DISP_LINE++;                    //计数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Auto_Set1302(starts_time);//自动初始化时钟
        Send_uart(0x55);

    //主程序
           while(1)
    {
                if((ucMode==2)||(ucMode==3))
                {
                        display_pic();
                }
                 //BIT_timeout=1;
                if(BIT_timeout==1)        //起点判断
                 {
                        BIT_timeout=0; //清零

                        Scan_bit=1;// 起点检测到后 LED不再流水测试
                        if( new_code ) //有红外按键
                        {
                                new_code=0;
                                switch( key_code ) //根据不同的按键值执行不同的动作
                                {
                                   case 0x0C:
                                        ucMode=0x01;//数字钟模式+侧面文字
                                        TR0 = 0;
                                break;

                                case 0x18:
                                        ucMode=0x02;//指针式时钟模式
                                        TR0 = 1;
                                break;
                                case 0x5E:
                                //        ucMode=0x03;//指针时钟模式
                                        TR0=1;
                                break;
                                        case 0x40:         //调时加
                                                Set(id,1);

                                        break;

                                        case 0x19: //调时减
                                                        Set(id,0);

                                        break;

                                        case 0x15://调时切换
                                                                id++;
                                                                   if(id>5)
                                                                {
                                                                    id=0;
                                                                }
                                        break;
                                        case 0x47://时钟初始化
                                                        Set1302(starts_time);    //初始化
                                                        W1302(0x8e,0x00);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W1302(0x90,0xa5); //打涞二级?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玷
                                                        //write_1302Data(DISP_TIME_adder,160);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_code=0;
                        }

                        if(ucMode==1)
                        {
                                du1302();//读取时钟芯片 的时钟数据
                                Show_line_time();//显示时间
                        }
                    }

                }
}

实验4、 指针式时钟显示程序.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