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带字库测试程序

楼主(2020-12-23):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S12864A-3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uchar code dis1[] = {"a"};
uchar code dis2[] = {"b"};
uchar code dis3[] = {"c "};
uchar code dis4[] = {"d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
uchar IRCOM[4];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LCD初始化设定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wela=0;
        dula=0;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网友A(2021-04-17):
楼主有KS0108系列的液晶(不带字库)的测试程序吗

网友B:
请问有仿真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