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T89c52单片机做出一个简易计算器(加减乘除就好,无需要练算)

楼主(2020-12-23):
新手学生,看了一个星期了,也看了其他大神的程序等等,但是因为用的器件不同,好多地方都搞不动,希望有大神能具体指导,教教原理和代码,使用的是蓝桥杯的ct107d板子,有仿真图

楼主:
下面是我的代码,但是每次仿真都有问题,希望有大神能帮帮我
仿真图在附件#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2^3; //定义引脚
sbit rs=P2^4;
sbit rw=P2^0;
sbit busy=P0^7;
char i,j,temp,num,num_1;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得数
float a_c,b_c;
uchar flag,fuhao;//flag是否有键按下,fuhao按下的是哪个键
uchar code table[]={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7,8,9,0x2f-0x30,
4,5,6,0x2a-0x30,
1,2,3,0x2d-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
void delay(uchar z)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check() //判断忙或闲
{
do{
    P0=0xFF;
    rs=0;    //指令
    rw=1;    //读
    lcden=0;    //禁止读写
    delay(1);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允许读写
    }while(busy==1); //判断忙或闲,1忙,0闲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P0=com;   //com指令给p0
rs=0;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P0=date;
rs=1;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init()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信号能成高电平
write_com(0x38); //8位?2行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write_com(0x06); //增量方式不位移
write_com(0x80); //监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1);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num_1=0;
i=0;
j=0;
a=0;    //第一个参和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和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是否按下
fuhao=0; // fuhao按下哪个键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P3=0xfe;
if(P3!=0xfe)
{
                delay(20);//延时20ms
if(P3!=0xfe)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
break;
     case 0xd0:num=1;
break;
     case 0xb0:num=2;
break;
     case 0x70:num=3;
break;    }
   }
   while(P3!=0xfe);
   if(num==0||num==1||num==2)//如果按下的是7.8.9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按过符号
{
     a=a*10+table[num];
}
    else//按过符号
  {
     b=b*10+table[num];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除
         {

    flag=1;
    fuhao=4;//4表示按过除号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P3=0xfd;
if(P3!=0xfd)
{
   delay(5);
if(P3!=0xfd)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
break;
     case 0xd0:num=5;
  break;
     case 0xb0:num=6;
   break;
     case 0x70:num=7;
  break;    }
   }
   while(P3!=0xfd);
   if(num==4||num==5||num==6&&num!=7)//如果按下的是4.5.6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
}
   else//按下的是除
         {
    flag=1;
    fuhao=3;//3表示按下乘号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P3=0xfb;
if(P3!=0xfb)
{
   delay(5);
if(P3!=0xfb)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
      break;
     case 0xd0:num=9;
      break;
     case 0xb0:num=10;
        break;
     case 0x70:num=11;
      break;
}
   }
   while(P3!=0xfb);
   if(num==8||num==9||num==10)//如果按下的是1.2.3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
   {
     b=b*10+table[num];
    }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减号
{
    flag=1;
    fuhao=2;//2表示按过减号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P3=0xf7;
if(P3!=0xf7)
{
   delay(5);
if(P3!=0xf7)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
   break;
     case 0xd0:num=13;
     break;
     case 0xb0:num=14;
     break;
     case 0x70:num=15;
     break;    }
   }
   while(P3!=0xf7);
switch(num)
{
    case 12:{write_com(0x01);a=0;b=0;flag=0;fuhao=0;}//如果按下的是清零
  break;
    case 13:{               //按下的是0
if(flag==0)//没按过符号键
   {
        a=a*10;
        write_date(0x30);
    P1=0;
  }
       else if(flag==1)//按过符号建
     {
        b=b*10;
        write_date(0x30);
  }
    }
  break;
    case 14:{j=1;
           if(fuhao==1){write_com(0x80+0xf);//按下等号,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往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2){write_com(0x80+0xf);//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往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if(a-b>0)
            c=a-b;
          else
             c=b-a;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e(0x2d);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write_com(0x80+0xf);
          write_com(0x04);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write_com(0x80+0xf);
          write_com(0x04);
      i=0;
            c=(long)(((float)a/b)*1000);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i++;
     if(i==3)
               write_date(0x2e);             }
            if(a/b<=0)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
  break;
     case 15:{write_date(0x30+table1[num]);flag=1;fuhao=1;}
   break;
  }
}
}
main()
{
init();
while(1){
   keyscan();
}
}

网友A:
我没法打开仿真,你的是什么问题?总要描述清楚问题所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法打开仿真,你的是什么问题?总要描述清楚问题所在啊

就是我写出来的和给定给我的仿真图好像不匹配,图不让自己画(就必须用这个原理图),所以我想请大家看看该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写出来的和给定给我的仿真图好像不匹配,图不让自己画(就必须用这个原理图),所以我想请大家看看 ...

就是说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而是直接抄的了?否则也不会1602的引脚定义不一样,只是我想不明白,改一下引脚有那么难吗?等1602正常显示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网友B:
作为单片机的新手还是应该从基础学起,编程先学点亮led、流水灯等。这个对你起点太高,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而是直接抄的了?否则也不会1602的引脚定义不一样,只是我想不明白,改一 ...

好的我去看看,我们是小组合作,我们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