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串口发送数据给电脑电脑那边没有接收到

楼主(2020-12-23):
使用的是C8051F410,主函数与中断函数如下:
void main (void)
{
int h=0;
m=0;n=0;
   PCA0MD &= ~0x40;
   PORT_Init();
   SYSCLK_Init ();
   UART0_Init();
   EA = 1;
RI0=0;
TI0=0;
m=1;
   while(1)
   {
while((RI0==0)&(TI0==0))
{ SBUF0 = 2;
   n=~n;
   Delay_ms (2);
}
   }
}
***********************************************************************************
void UART0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Delay_ms (2);
m=~m;
RI0=0;
TI0=0;
}
**********************************************************************************
m和n分别对应两个发光二极管,能够正常闪烁。内部振荡器为24.5MHz,波特率是9600,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1. 收发线有没有接反
2. 波特率等串口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 用逻辑分析仪采样收发口,看看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收发线有没有接反
2. 波特率等串口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 用逻辑分析仪采样收发口,看看信号是否正常

谢谢答复,问题已经解决了,线路没有接对,但是又遇到了别的问题,第一次收发数据可能会出错,单片机所发送数据是初值而不是所接受的数据,但后续的又能正常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