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利用led从0到999计数 求方案

楼主(2020-12-23):
如图有30个led比如28十位数上2和个位数上的8亮,比如123百位数上的1和十位数上的2和个位数上的3亮求解

网友A:
用74595芯片级联4个接30个LED,然后把要显示的数译成四组二进制数据,分4次串行输出至74595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的三个IO引脚和德州仪器(TI)的TLC6C5912 12通道移位寄存器LED驱动器来控制3x10 (最多3x12) LED。

网友C:
直接用一个单片机就能驱动了,和驱动数码管差不多!

网友D:
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E:
这个简单,用数码管多方便呀。

网友F:
LEDA-LEDG   接主控IO; 驱动方式,与数码管驱动类似。

网友G:
用矩阵做法或是用74595芯片级联4个接30个LED,然后把要显示的数译成四组二进制数据,分4次串行输出至7459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