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剃须机故障排除(更换充电电池)图片展示

楼主(2020-12-23):
  飞利浦剃须机用了两年后使用不正常,充电后电机转动时间十多秒就停止了。本人判断是充电电池失效了,决定更换电池。于是拆开了剃须机。测试电池电压1.3V.看型号是镍铬充电电池。于是更换了一节新的SONY镍铬充电电池,剃须机故障排除,能正常使用了。下图是实物图片拆机展示。

网友A:
主板能拍到就更好了,用的是什么IC?

网友B:
麻烦您,请放大主板图片

网友C:
这种长方体的电池没用过。

网友D(2021-01-22):
剃须刀用电池应该只是移动或急需之用,最好还是用交流电源适配器。

网友E:
1.2v的电机?我的飞科的是2.4v的!也要换了!

网友C:
这种充电电池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