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把液晶屏换成LED数码管怎么换,求大神指导方向,内容在附件

楼主(2020-12-23):
把液晶屏换成LED数码管怎么换,求大神帮助一下,内容在附件

网友A:
加一个74138译码器连接位码,再加一个74573驱动连接数码管的段码,但程序也得改

网友B:
LCD显示屏不同于7段LED,不仅需要重新设计硬件,还需要重新设计程序。

网友C:
换显示程序,原来的程序与对应硬件都不要,然后显示功能硬件程序再次从无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