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09版 自动布线失败 求助!

楼主(2020-12-24):
已有网络

自动布线结果没有成功一条线
规则设置如下:图片里面

主要设置这些参数。找了半天也么有发现错误,求大神指点一二!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布线设置成0.2mm  线和线之间距离设置0.1mm还不大可以

网友A:
不要自动布线!!!
自动布线是软件走线,它只管连接就可以了,不在乎走线的合理性的
PCB布线并不是你连上就行了的
请百度一下"PCB布局布线100个布线技巧"
这个是学习PCB怎么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自动布线!!!
自动布线是软件走线,它只管连接就可以了,不在乎走线的合理性的
PCB布线并不是你连上就行 ...

大神我这错哪里?

网友A:
我从来不自动布线,我哪里知道呢?
你这个电路并不复杂的,手工布线很快就可以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最多也就两个小时
布线多了,也几十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自动布线,我哪里知道呢?
你这个电路并不复杂的,手工布线很快就可以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最多也 ...

谢谢建议!

网友B:
以前学Protel的时候,都是教的自动布线。
后来有一个电子竞赛,比的就是Protel制图,在赛场上,监考员说了一句话“自动布线也想拿奖?”幸好,当时我用手动布线把电路布通了。

网友C:
我八核16线程 16GB内存的电脑 都玩不了自动布线,劝你还是手工吧

网友D:
自动布线,主要解决的是元器件的理论联接,电脑程序可还没有智能到布线实用阶段。无法考虑规范、整齐美观、减少跳线、电气影响等因素。它的线并没有错,只是不适合制造PCB板而已

网友E:
自动布线?为什么会想着用自动布线的???不考虑一下众多硬件攻城狮的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