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0能否代替一个与门?

楼主(2020-12-24):
如何将这个与门用74HC00组合一下给替换掉呢?

网友A:
应该行,不过好像没必要

网友B:
逻辑上没问题,如果速度,阻抗方面满足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C:
有单与门的IC,你上网查一下。SOT23-5封装的

网友D:
74HC00是4与非门电路,用两个单元组合就是与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