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M8s903单片机无刷电机无感控制器开发程序

楼主(2020-12-24):
本电机DEMO板的IO口是作了重映射的,在使用本程序前务必在STVP先修改配置
tools--->programmer

1.    Settings页面中选STLINK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OPPTION BYTE”
在AFR1-0中点右键选第二项。再重新编译下载

如下图圈中所示:
3. Progarm页面点START

定时器重映射配置在OPTION选项里进行配置

启动延时时间生成计算表:

/* MAIN.C file
* GPIO: 40%占空比输出换相
    ,控制电机转动,开环,上电运行,无传感方案

                PB5,6,7为硬件比较输入端,延时换向准确
                缺点:启动第二阶段与反电势控制电机转动的衔接不好,出现一顿的问题

   Author: Cache.Lee  from UET
* Copyright (c) UET
*/
#include "stm8s_lib.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mc_dev_clk.h"
#include "mc_vtimer.h"
#include "mc_dev_vtimer.h"
#include "MC_HALL.H"
#include "MC_dev_port.h"
#include "MC_stm8s_port_param.h"
#include "mc_stm8s_hall_param.h"

void fun(void)
{
  // GPIO_WriteReverse(GPIOD,GPIO_PIN_7);
         vtimer_SetTimer(VTIM0,5000,fun);
}

main()
{
          u16 i;

                for(i=0;i<50000;i++);
    dev_clkInit();
                for(i=0;i<50000;i++);
                InitLed_GPIO();  //LED灯初始化
                dev_portInit();//PWMio初始化
                dev_vtimerInit(); //TIM5软件定时器配置
                vtimer_SetTimer(VTIM0,5000,fun);

        /*        #ifdef HALLTEST_TIMER
                Init_HallBaseTimer();//HALL 时钟相关配置
                Init_TIM1();
                HallTimer_InitCapturePolarity();//HALL 捕获配置
                #else
    EXTI_HALL_Init();
                Init_TIM1();
    HallEXTI_Init();
    #endif                */

                Init_TIM1();

        //        vtimer_SetTimer(VTIM1,50,PWMinc);
                 vtimer_SetTimer(VTIM2,50,StartSensorless);
          while (1);
}

网友A(2021-12-01):
谢谢分享。如果有配套的原理图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B(2023-02-22):
不错不错,学习!STM8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