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这散热片有多少度?

楼主(2020-12-24):
10组2并5串LED182mA/31V,一小时左右手握铝散热片烫手,不超过10秒就得松开手。您估计这散热片温度有多少度?还不到标称2*5W功率(两个灯只有5.6W功耗)。
各位说的温度范围50-70度,我觉得50度的说法太低了,60-70度差不多。

网友A:
用18B20测量一下不就可以了,估计的怎么可能准确?之前用可控硅控制2000W电器,可控硅触发没有做好,散热片烫的要命,就用风扇散热,还装了18B20在散热片上,监控散热片温度,后来可控硅触发电路做稳定了,具体测量下来散热片最高温度才49度,果断去掉风扇,去掉一个18B20,简化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温度计测试一下就好了,现在这个年代还靠手摸温度,不挑合适;说点跑题的话,11.2W输出功率温度的话有 ...

“温度计测试一下就好了”?说得容易!不是那么好测的。用水银温度表更是不容易!热敏电阻温度计的热敏探头如何与散热片接触?

楼主:
一旦达到发热量和散热量相等温度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不是很高的话,也就四五十度左右,要看功率来定

功率和温度没有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温度计测试一下就好了,现在这个年代还靠手摸温度,不挑合适;说点跑题的话,11.2W输出功率温度的话有 ...

散热片的温度用传统温度表测量是很费事的!点温计测量也是很费事的。关键是要保证感温探头和散热片的某部分不再发生热传递才准确。非接触式测温枪,没用过,不知准确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B20测量一下不就可以了,估计的怎么可能准确?之前用可控硅控制2000W电器,可控硅触发没有做好,散热片 ...

“烫的要命”?、是多高温度呀?

网友D:
估计得超过70都

网友E:
50到60度之间吧,也可以温枪测一下

网友B:
建议温度计测试一下就好了,现在这个年代还靠手摸温度,不挑合适;说点跑题的话,11.2W输出功率温度的话有点高,你这个灯珠应该是0.5W还是1W,如果0.5W不太建议用这么高的电流;恒流芯片效率看看有多少测试下看看!

网友F:
应该是在六十度左右,时间长了应该会到70度

网友C:
功率不是很高的话,也就四五十度左右,要看功率来定

网友G:
大多都是五六十度,手可以停留10秒温z度应该在60度左右吧,停留2到3秒的话温度在70到80度之间,

网友H:
应该在50度左右吧

网友I:
时间长了能超过70度。

网友J:
50到60度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握能坚持10秒左右,温度不会超过50度

我觉得您的温度估计低了,绝不止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2组2并5串吧! 而且你  2并5串,用31V,也超出太多~平均每颗端电压6V?

2并5串的两组串联总电压31V

网友M:
一般在50~60度左右把

网友K:
手握能坚持10秒左右,温度不会超过50度

网友N:
70度以上

网友L:
是2组2并5串吧! 而且你  2并5串,用31V,也超出太多~平均每颗端电压6V?

网友L:
是2组吧!

网友O:
大概五十多度,用测温枪实测一下

网友P:
50到60度之间

网友Q:
五六十度吧

网友R:
大概50到60之间吧

网友S:
手可以停留10秒温度应该在60度左右吧,停留2到3秒的话温度在70到80度之间,个人经验哈

网友T:
估计50-55度

网友U:
摄氏6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