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SHT21温湿度计源程序(编程平台IAR)

楼主(2020-12-24):
    本设计采用的是I2C总线,OLED屏、SHT21、DS1302连接在I2C总线上。一共使用了3个IO口,分别是PB5[I2C_SDA] ,PB4[I2C_SCL] ,PB3[用于DS1302的RET]。    硬件电路如图。采用的是STM8S105K4最小系统板。
    全部程序都在附件里,解压后用IAR3.10版本以上可直接打开。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iostm8s105k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ht2x.h"
#include "clock.h"

u8  year,month,date,hour,minute,second;
s16 sT;
u16 sRH;
u8  DATA[2];

void check_key(void);
void init_sys(void);
void HSE_CLK_INIT(void);
void Readclock(void);
void ShowTH(void);
void ShowClock(void);

void init_sys(void)
{

//------GPIO-----------------
    PB_DDR_DDR3 = 1;
    PB_CR1_C13  = 1;
    PD_DDR_DDR5 = 1;
    PD_CR1_C15  = 1;
//------UART-----------------
    UART2_BRR1  = 0x34;                             //波特率9600   BRR = 0341H
    UART2_BRR2  = 0x01;                             //
    UART2_CR1   = 0x08;                             //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 UARTD=0;UART使能
    UART2_CR2   = 0x08;                             //发送使能   TEN = 1;
    UART2_CR3   = 0x00;                             //1个停止位   STOP[1:0]=00
}

void HSE_CLK_INIT(void)                             //外部时钟使能
{
    CLK_DeInit();
    CLK_HSECmd(ENABLE);
    while(SET !=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HSERDY));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 CLK_SOURCE_HSE ,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ENABLE);
}

void Readclock(void)
{
        uint8_t tmp;
        tmp = DS1302Read(DS1302_SECOND_READ);
        second = (tmp/16)*10+(tmp%16);
        tmp = DS1302Read(DS1302_MINUTE_READ);
        minute = (tmp/16)*10+(tmp%16);
        tmp = DS1302Read(DS1302_HOUR_READ);
        hour   = (tmp/16)*10+(tmp%16);
        tmp = DS1302Read(DS1302_DATE_READ);
        date   = (tmp/16)*10+(tmp%16);
        tmp = DS1302Read(DS1302_MONTH_READ);
        month  = (tmp/16)*10+(tmp%16);
        tmp = DS1302Read(DS1302_YEAR_READ);
        year   = (tmp/16)*10+(tmp%16);
}

void ShowTH(void)
{
    u8 tmp;

    OLED_ShowChinese(4,  0, 2, 16);              //温
    OLED_ShowChinese(22, 0, 4, 16);              //度
    OLED_ShowChinese(104,0, 13,16);              //℃

    OLED_ShowChinese(4,  3,  3,  16);            //湿
    OLED_ShowChinese(22, 3,  4,  16);            //度
    OLED_ShowString (100,3,"%Rh",16);            //%Rh

//显示温度值
    if(sT>=100)
    {
        tmp = sT/10;
        OLED_ShowString(52,0," ",16);
        OLED_ShowNum(60,0,tmp,2,16);

        OLED_ShowString(76,0,".",16);
        tmp = sT%100;
        OLED_ShowNum(84,0,tmp,1,16);
    }
    else
    {
        if(sT>=10)
        {
            tmp = sT/10;
            OLED_ShowString(52,0,"  ",16);
            OLED_ShowNum(68,0,tmp, 1,16);

            OLED_ShowString(76,0,".",16);
            tmp = sT%10;
            OLED_ShowNum(84,0,tmp,1,16);
        }
        else
        {
            if(sT>=0)
            {
                tmp = sT*(-1);
                OLED_ShowString(52,0,"  0",16);
                OLED_ShowString(76,0,".",16);
                OLED_ShowNum(84,0,tmp,1,16);
            }
            else
            {
                if(sT>-10)
                {
                    OLED_ShowString(60,0,"-",16);
                    tmp = 0;
                    OLED_ShowNum(68,0,tmp,1,16);
                    OLED_ShowString(76,0,".",16);
                    tmp = sT*(-1);
                    OLED_ShowNum(84,0,tmp,1,16);
                }
                else
                {
                    if(sT>-100)
                    {
                        OLED_ShowString(60,0,"-",16);
                        tmp = sT/(-10);
                        OLED_ShowNum(68,0,tmp,1,16);
                        OLED_ShowString(76,0,".",16);
                        tmp = sT*(-1);
                        OLED_ShowNum(84,0,tmp,1,16);
                    }
                    else
                    {
                        OLED_ShowString(52,0,"-",16);
                        tmp = sT/(-10);
                        OLED_ShowNum(60,0,tmp,2,16);
                        OLED_ShowString(76,0,".",16);
                        tmp = sT%100*(-1);
                        OLED_ShowNum(84,0,tmp,1,16);
                    }
                }
            }
        }
    }
//显示湿度值
    tmp = sRH/10;
    OLED_ShowNum   (60,3,tmp,2,16);
    OLED_ShowString(76,3,".",  16);
    tmp = sRH%100;
    OLED_ShowNum   (84,3,tmp,1,16);
}

void ShowClock(void)
{
    Readclock();
//           (列,行,数字,位数,大小)
    OLED_ShowNum(20,7,20,  2, 8);
    OLED_ShowNum(32,7,year,2, 8);
    OLED_ShowString(44,7,"/", 8);
    OLED_ShowNum(50,7,month,2,8);
    OLED_ShowString(62,7,"/", 8);
    OLED_ShowNum(68,7,date,2, 8);
    OLED_ShowNum(90,7,hour,2, 8);
    OLED_ShowString(102,7,":",8);
    OLED_ShowNum(108,7,minute,2,8);
}

void main(void)
{
    init_sys();
    HSE_CLK_INIT();
    I2C_Initial();
    Init_DS1302();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                                      //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                                    //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Clear();

    SHT2x_SoftReset();                                      //温湿度传感器软复位

    rim();

    while(1)
    {
        SHT2x_MeasurePoll(TEMP,DATA);
        _delay_ms(10);
        sT = SHT2x_CalcTemperatureC(DATA[0]<<8|DATA[1]);
        _delay_ms(500);
        SHT2x_MeasurePoll(HUMI,DATA);
        _delay_ms(10);
        sRH = SHT2x_CalcRH(DATA[0]<<8|DATA[1]);

        ShowTH();                                           //显示温湿度
        ShowClock();                                        //显示日期时间

        _delay_ms(500);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