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一下如何画这个PCB图呢?要怎么学习?

楼主:
已有图,把画出原理图和PCB图画出来,这个大约要学习多久才能完成?

网友A(2020-12-25):
在市场上,这是别人的工作

网友B:
我可以帮你画一个,但是时间不要急哦

网友C:
好多啊 都是要时间

网友D:
楼主找的这个原理图设计得有一些毛病。数码管段位驱动端口没有按顺序排列,会导致编程复杂。其实简单电路用双面板基本不存在线走不通问题,所以不必为了走线而打乱端口顺序。另外有源蜂鸣器应该接Q5的C极。给你画个PCB图,电路原理没有改,走线也基本相同。外形尺寸是估计,与实际尺寸不一定相同。HX711模块的封装尺寸也与实际尺寸不一定相同。楼主自己调整细节。此图用99SE绘制,高版本AD都可以导入打开。

电子秤PCB.zip (20.03 KB, 下载次数: 3)

网友E:
用Altium Designer软件,打开新建——找元器件画图,然后检测运行,再把封装导入PCB板,连线印刷。时间要看你的速度,以及AD库存。因为有些元器件和封装AD没有,需要自己画,比较耽误时间。然后PCB排版连线也比较麻烦

网友F:
简单画出来,学几天就够了。要画好,那得好多项目堆。

网友G:
好好学就完了,多熬几个晚上把软件学会了就行,熟练了软件几个小时时间就画出图来,教程如下,自己下载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MkeTMQnRdSlE7a0yaHbBA
提取码:hok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H:
不下水学游泳,能学会吗!!!

网友I:
UG的教程有人懂得吗

网友J(2021-01-28):
把原理图导入生成PCB

网友K:
你要学PADS9.5,可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了,只做一个板花点钱让别人画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