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电路里面的继电器电路和RAM存储器的用途是什么?求分析电路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给我讲讲这个电路里面的继电器电路和RAM存储器的用途呢,非常感谢

网友A(2020-12-24):
继电器是电磁锁的开关,继电器闭合锁就打开,RAM是存储密码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电磁锁的开关,继电器闭合锁就打开,RAM是存储密码的电路

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C:
用继电器代替电磁锁用来仿真。

网友D:
24c02是外部eeprom芯片,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保存数据。程序先设置密码放在eeprom里面,开锁时通过键盘输入密码,如果输入的密码和eeprom内的一致则控制P3^6输出一个高电平来打开Q2,Q2导通后继电器吸合

网友E:
继电器用于开锁,EEPROM用于保存密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