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制作51单片机电池充电电量显示 自己编程,求大神指导该如何下手?

楼主(2020-12-24):
大家好,我想自己编程搞定这个问题,但是基础太差,希望大神指点一下学习的方向.

电池充电电量显示系统设计
电池在充电时可显示现有的电量
电池电压(12V)
1、 单片机(或其他)编程
2、 电压检测,显示系统设计
3、 电路设计

网友A:
电压检测计算显示倒不是太难,ad电路和显示电路分别和单片机接通,由电压得电量的函数我就不了解了,感觉自己做的话还得搞完整的充放过程自己拟合

网友B:
这个是4段LED灯指示电量,注意AD端分到的电压和电流,电压不可高过单片机的工作电压。程序思路:AD采集-计算电池电压-按电量点亮相应的LED灯

网友C:
这个图仅供参考,VPP为电池电压,VDD单片机供电电压,通过0P262放大,然后AD采集电压,显示的话可以根据电压值多少LCD12864图标显示电池格数,还可以加上蜂鸣器报警,当电压低于多少值报警提示充电。

网友D(2023-03-01):
AD用哪一种芯片合适呢?如果用干电池作为检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