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毫安微安电流表(单片机10位ADC+LM358)程序原理图PCB及实物制作图片

楼主(2020-12-24):
测试工程师一枚,实际工作中经常要测量产品的待机功耗和休眠功耗。通使用电流表来测产品的工作电流,突然萌生自己制作一个电流表的想法,然后学习了一下电流采样的原理,自己画了一个原理图,请同事帮忙画了PCB。程序方面借鉴了在51黑找到的一个测温度的例程。
基本设计:
单片机:使用 STC15W408AS,宽电压供电,8通道10位ADC,选择了SOP28封装引脚够用
电源:内置9V电池供电,使用LM1117-3.3V稳压芯片
检流电阻:毫安档使用1欧姆2512贴片电阻,微安档使用100欧姆2512贴片电阻。因考虑到产品实际待机工作电流(小于30mA)和休眠工作电流(小于100uA)。检流电阻的大小和精度可能在某些场合不合适,但已可以满足本项目需求。
运算放大器:使用LM358DR组成两路差分放大电路,分别放大毫安档和微安档检流电阻两端电压,放大倍数分别设置为10倍和50倍。
显示屏:LCD1602 3.3V版

调试结果:
实测LM358有一定的零点漂移,在程序中减掉零点漂移量后,毫安档和微安档的电流精度和万用表对比,结果精度非常高。LM358输出电压会比Vcc低大约不到1.5V,这一点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会影响最大测量范围以及最大可测量点附近的精度。实际调试后,将量程确定为毫安档0-200mA和微安档0-400uA,已足够工作中的测试使用。如果要调整量程,只要调整检流电阻或者运放的放大倍数即可。

附件中有电路原理图和PCB及程序。比较基础的应用,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给有需要的朋友带来帮助。
Altium Designer画的毫安微安电流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成品实物图如下:

微安档精度:

毫安档精度:

楼主:
效果图

效果图

新增NTC测温功能和秒表功能,采样和显示刷新周期由定时器控制。
NTC用的是P1.0口,因为电流采样很精确,所以没有使用基准电压源,把U2/R2/C5/C6/C7全拆掉,R2位置焊上10K 3435的NTC,C7位置焊上10K 1%的0603电阻。
效果好的很。

毫安微安电流表程序V2.1 增加NTC测温和秒表.rar

升级程序

网友A:
太棒了,我一直想制作一个.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
/*     基于STC15W408AS的电流表设计     */
/*     测量范围0-200mA,0-400uA         */
/*     创建者 :zsw                    */
/*     创建时间:2020/12/21            */
/***************************************/
//2.5V基准电压接P1.0,uA采样接P1.1,mA采样接P1.2
//毫安档使用1欧(5%)检流电阻,微安档使用100欧(1%)检流电阻。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0    0x0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1    0x2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2    0x4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3    0x6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90个时钟

#define N 8    //ADC采样使用递推平均滤波算法,采样次数

sbit lcdrs=P3^2;    //LCD1602指令和数据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为数据,低电平选择命令
sbit lcdrw=P3^3;    //LCD1602读写选择,高电平为读,低电平为写
sbit lcden=P3^4;    //LCD1602使能
unsigned char Show[3]={0,0,0};    //显示数组mA
unsigned char Show1[3]={0,0,0};    //显示数组uA
unsigned int  ADC_Buf[N+1];        //采样数组mA
unsigned int  ADC_Buf2[N+1];    //采样数值uA
unsigned int current=0;            //采样毫安值
unsigned int current2=0;        //采样微安值
unsigned char num,ADCcount=0,ADCcount2=0;    //ADC采样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CURRENT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CURRENT2:";

/******************************
函数说明:延时函数,执行一次1毫秒,STC_ISP软件给出 @6MHz 1T单片机
入口参数:ms=延时毫秒数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i = 6;    j = 211;
        do{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说明:LCD1602驱动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rs=0;         //rs低电平为写命令
    P2=com;
    Delay_MS(5);
    lcden=1;         //EN先置高电平
    Delay_MS(5);
    lcden=0;         //短暂延时后EN置低电平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rs=1;         //rs高电平为写数据
    P2=dat;
    Delay_MS(5);
    lcden=1;
    Delay_MS(5);
    lcden=0;
}
/******************************
函数说明:初始化ADC寄存器
******************************/
void Init_ADC(void)
{
    P1M1 |= 0x01;
    P1M0 &= ~1;            //设P1.0为高阻输入。因3.3V电源很精确,暂未使用2.5V基准电压源。
    P1ASF = 0x06;        //打开P1.2和P1.1口的ADC功能
    ADC_RES = 0;
    ADC_RESL= 0;        //清掉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3;    //使能A/D供电,设置转换速度90T
}

/******************************
函数说明:LCD1602初始化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rw=0;
    lcden=0;
    P2=0;
    write_com(0x38);   //设置显示模式为两行5*8显示
    write_com(0x0C);   //初始化,开显示
    write_com(0x06);   //初始化,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数据地址指针从0开始
    for(num=0;num<9;num++)            //第1行显示'CURRENT1:'
        write_dat(table1[num]);
    write_com(0x80+0x40);   //数据地址指针从0开始
    for(num=0;num<9;num++)            //第1行显示'CURRENT2:'
        write_dat(table2[num]);
}
/******************************
函数说明:查询方式读取ADC转换结果
入口参数:ch  ADC采样通道
出口参数:int ADC_RES ADC转换结果
******************************/
unsigned int Get_ADC_Resul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result;
    ADC_RES = 0;
    ADC_RESL= 0;                    //清掉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ADC_POWER|ADC_SPEED3|ch|ADC_START;//配置ADC,设置转换通道,启动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等待设置ADC_POWER完毕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读取转换完毕标志位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_FLAG标志位
    result = ADC_RES<<2|ADC_RESL;    //读取10位转换结果保存到result
    return result;                  //返回ADC转换结果10位
}
/******************************
函数说明:获取mA值
******************************/
void Get_Current1(void)
{
    unsigned char xx;
    unsigned int sum,currentvalue;
    sum = currentvalue =0;
    ADC_Buf[N]=Get_ADC_Result(2);    //将ADC转换结果放数组最高位
    if( ++ADCcount < 8)        //采样初期不使用滤波算法
    {
        for(xx=0;xx<N;xx++)    //准备滤波算法的数据
        {
            ADC_Buf[xx]=ADC_Buf[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
        currentvalue=ADC_Buf[N];//采样初期使用当前采样值
    }
    else     //只有采样次数大于8次以后才使用滤波算法
    {
        ADCcount=8;    //采样次数超过8次后,固定设置为8
        for(xx=0;xx<N;xx++)    //滤波算法
        {
            ADC_Buf[xx]=ADC_Buf[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sum+=ADC_Buf[xx];    //求和
        }
        currentvalue=sum/N;        //求平均值
    }
    currentvalue=currentvalue*0.3223; //ADC平均值转化成mA电流值
    if(currentvalue>=2)
        currentvalue=currentvalue-2;     //实测零点漂移了2~3mA
    if(currentvalue<=3)                     //显示门槛
        currentvalue=0;
    current=currentvalue;
}

/******************************
函数说明:显示mA值
******************************/
void Display_mA(void)
{
    if(current<=200)
    {
        Show[0]=current%1000/100;        //电流值百位
        Show[1]=current%100/10;    //电流值十位
        Show[2]=current%10;        //电流值个位
        write_com(0x80+0x0A);            //第1行第10个字符开始显示
        if(Show[0]>0)
            write_dat(0x30+Show[0]);    //写电流值百位
        else
            write_dat(' ');
        if((Show[0]==0)&&(Show[1]==0))
            write_dat(' ');                //写电流值十位
        else
            write_dat(0x30+Show[1]);
        write_dat(0x30+Show[2]);        //写电流值个位
        write_dat(' ');
        write_dat('m');
        write_dat('A');
    }
    else                               //超量程显示"999"
    {
        write_com(0x80+0x0A);
        write_dat('9');
        write_dat('9');
        write_dat('9');
        write_dat(' ');
        write_dat('m');
        write_dat('A');
    }
}

/******************************
函数说明:获取uA值
******************************/
void Get_Current2(void)
{
    unsigned char xx;
    unsigned int sum,currentvalue;
    sum = currentvalue =0;
    ADC_Buf2[N]=Get_ADC_Result(1);    //将ADC转换结果放数组最高位
    if( ++ADCcount2 < 8)        //采样初期不使用滤波算法
    {
        for(xx=0;xx<N;xx++)    //准备滤波算法的数据
        {
            ADC_Buf2[xx]=ADC_Buf2[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
        currentvalue=ADC_Buf2[N];//采样初期使用当前采样值
    }
    else     //只有采样次数大于8次以后才使用滤波算法
    {
        ADCcount2=8;    //采样次数超过8次后,固定设置为8
        for(xx=0;xx<N;xx++)    //滤波算法
        {
            ADC_Buf2[xx]=ADC_Buf2[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sum+=ADC_Buf2[xx];    //求和
        }
        currentvalue=sum/N;        //求平均值
    }
    currentvalue=currentvalue*0.6445; //ADC平均值转化成uA电流值
    if(currentvalue>=15)
        currentvalue=currentvalue-15;     //实测零点漂移了15uA
    if(currentvalue<=3)                     //显示门槛
        currentvalue=0;
    current2=currentvalue;
}

/******************************
函数说明:显示uA值
******************************/
void Display_uA(void)
{
    if(current2<=400)
    {
        Show1[0]=current2%1000/100;        //电流值百位
        Show1[1]=current2%100/10;        //电流值十位
        Show1[2]=current2%10;            //电流值个位
        write_com(0x80+0x40+0x0A);            //第2行第10个字符开始显示
        if(Show1[0]>0)
            write_dat(0x30+Show1[0]);    //写电流值百位
        else
            write_dat(' ');
        if((Show1[0]==0)&&(Show1[1]==0))
            write_dat(' ');                //写电流值十位
        else
            write_dat(0x30+Show1[1]);
        write_dat(0x30+Show1[2]);        //写电流值个位
        write_dat(' ');
        write_dat('u');
        write_dat('A');
    }
    else                               //超量程显示"999"
    {
        write_com(0x80+0x40+0x0A);
        write_dat('9');
        write_dat('9');
        write_dat('9');
        write_dat(' ');
        write_dat('u');
        write_dat('A');
    }
}

void main(void)
{
    Init_ADC();                //初始化ADC
    LCD1602_Init();            //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for(num=0;num<8;num++)
        {
            Get_Current1();    //获取mA电流值
            Get_Current2();    //获取uA电流值
……………………

网友B:
R8和R13有什么作用,可以去掉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8和R13有什么作用,可以去掉的吧

提供运放差分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D:
不用提供Avref 15w408内部有1.19V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提供Avref 15w408内部有1.19V基准。

多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增NTC测温功能和秒表功能,采样和显示刷新周期由定时器控制。
NTC用的是P1.0口,因为电流采样很精确, ...

楼主你好,我的MCU是20P 脚的能帮改一下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的MCU是20P 脚的能帮改一下程序吗

也是STC15W408AS吗?20P的MCU,要调整一下IO口,建议LCD的数据口改到P3口,RS、RW、EN分别改到P1.3、P1.4、P1.5。建议你自己动手哟,这样才好玩。

网友F:
做的不错,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网友G(2021-01-27):
3D外壳想做来着、

网友H:
正需要这个,看着精度挺不错,下载学习,屏幕能小型化点便携就更好了

网友I:
下面那行挺空的,加个电压显示就完美了,这个比较实用。我是买的成品毫安和微安表改的。测试脉冲型负载就换成指针微安表,数码管的反应跟不上

网友J:
C程序小白入门 请教currentvalue=currentvalue*0.6445; //ADC平均值转化成uA电流值  这个0.6445如何的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C程序小白入门 请教currentvalue=currentvalue*0.6445; //ADC平均值转化成uA电流值  这个0.6445如何的得来 ...

10位ADC有1024个采样分辨值,采样获得的值ADC=Vadc * (1024/Vcc),连续采样8次获得ADC平均值先赋给currentvalue。
微安采样电阻100欧,运放放大50倍,则AD通道的采样电压为Vadc=I(A)*100欧*50=I(uA)*100*50/1000000,代入上式,可算得I(uA)=currentvalue*3.3*1000000/(1024*100*50)=currentvalue*0.6445.

网友J(2021-03-01):
引用 楼主:
10位ADC有1024个采样分辨值,采样获得的值ADC=Vadc * (1024/Vcc),连续采样8次获得ADC平均值先赋给curren ...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K:
液晶显示就不能用中文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新增NTC测温功能和秒表功能,采样和显示刷新周期由定时器控制。
NTC用的是P1.0口,因为电流采样很精确, ...

楼主能贴的元件清单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10位ADC有1024个采样分辨值,采样获得的值ADC=Vadc * (1024/Vcc),连续采样8次获得ADC平均值先赋给curren ...

电路上,实际是51倍放大吧,计算按50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上,实际是51倍放大吧,计算按50计算

微安档的运算放大器就是按50倍放大的,你可以看一下差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计算公式。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微安档的运算放大器就是按50倍放大的,你可以看一下差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计算公式。

嗯,学习了

网友M:
好东西,在制作一个 耐压测试仪正好用到参考

网友M:
建议在 100Ω电阻两端并联一个正向压降(Vf)低一点的肖特基二极管,如VS-10BQ015HM3(210mV @ 1A )上正下负 ,保证 设备待机突变为开机时 R5两端压降不影响设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在 100Ω电阻两端并联一个正向压降(Vf)低一点的肖特基二极管,如VS-10BQ015HM3(210mV @ 1A )上正下 ...

不错的建议。谢谢。

网友N:
照着楼主的资料,做一个

网友O(2021-04-02):
感谢分享,能出个数码管显示的版本就好了,这样成本低一点

网友P:
设计还是比较巧的,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谢分享,能出个数码管显示的版本就好了,这样成本低一点

数码管的功耗太大,显示的内容又有限。这块LCD1602 3.3V的屏大概7块钱,也能接受吧。

网友Q(2021-06-21):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还可以看到这个帖子么,请教下,单片机烧录时选用多大的晶振频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还可以看到这个帖子么,请教下,单片机烧录时选用多大的晶振频率?谢谢!

选的内部6M的RC频率。

网友R: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51单片机。

网友S:
楼主, 有没有测试过AD跳动几个码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有没有测试过AD跳动几个码

拿直流源接色环电阻,毫安和微安档测量值都很稳定,只波动1mA和1uA左右。

网友T(2021-07-22):
学习下,如果用彩屏更炫耀,下来看看

网友T:
建议L358 VCC加R C滤波好的,

网友U:
感谢楼主分享,有个小疑问:Get_Current1()中adc结果为什么要循环左移呢?小于8直接给数组赋值应该也可以吧。
今天改造自己的程序,明白了循环左移的意义

网友V:
谢谢分享DIY毫安微安电流表

网友W:
引用 网友I:
下面那行挺空的,加个电压显示就完美了,这个比较实用。我是买的成品毫安和微安表改的。测试脉冲型负载就换 ...

提高一下刷新速度就好很多了

网友X(2021-09-18):
电流检测的端口是串联在电路中检测,经过运放出来需要接到单片机的adc接口上吗?

网友Y:
太棒了,做的实在是太好了!还有精致的外壳!

网友Z(2021-10-22):
请问下输入端没有输入时,运放还是有一定电压输出。这个问题怎么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问下输入端没有输入时,运放还是有一定电压输出。这个问题怎么克服?

这个运放有一定的零点漂移,程序中做了处理,减去了一个OFFSET

网友AA(2021-12-04):
好的资料,值得收藏借鉴。

网友AB(2022-01-06):
引用 网友D:
不用提供Avref 15w408内部有1.19V基准。

楼主用的stc15w内部基准是1.27,误差比较大,adc参考电压是vcc,在vcc不稳定的情况下才需要用内部基准先算出vcc,vcc稳定的情况下没必要用到基准电压

网友AC:
内容如下:
currentmeter.PrjPCB
currentmeter.PrjPCBStructure
Design Rule Check - PCB1.drc
Design Rule Check - PCB1.html
DocuCentre_SC2020_x32@1716_451690.exe
PCB1.PcbDoc
PCB1.PcbDoc.htm
PCB1.PcbDocPreview
PCB1 PCB ECO 2020-12-11 12-51-16.LOG
PCB1 PCB ECO 2020-12-11 17-56-19.LOG
PCB1 PCB ECO 2020-12-11 18-01-24.LOG
PCB1 PCB ECO 2020-12-11 18-08-35.LOG
PCB1 PCB ECO 2020-12-11 18-38-07.LOG
PCB1 PCB ECO 2020-12-11 8-14-41.LOG
Sheet1 SCH ECO 2020-12-10 16-14-31.LOG
Sheet1 SCH ECO 2020-12-10 16-20-19.LOG
Sheet1 SCH ECO 2020-12-10 16-20-40.LOG
Sheet1 SCH ECO 2020-12-10 16-20-55.LOG
Design Rule Check - PCB1.drc
Design Rule Check - PCB1.html
Sheet1.SchDoc
Sheet1.SchDocPreview
PCB1.PcbDocPreview
Sheet1.SchDocPreview
现有一事不明, 就是这原理图和PCB 图要如何打开,或是能清楚一二, 就好了.

网友AD(2022-03-23):
只想看下原理图

网友AE:
请问电流检测输入端可以直接串联在产品电源正极的回路上吗?比如24V电源正的回路上。不会把LM358整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请问电流检测输入端可以直接串联在产品电源正极的回路上吗?比如24V电源正的回路上。不会把LM358整坏吧?

不能超量程使用。设定的毫安档量程是0-200mA。如果回路电流太大,在检流电阻上产生较大的电压可能会损坏检流电阻和运放电路。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不能超量程使用。设定的毫安档量程是0-200mA。如果回路电流太大,在检流电阻上产生较大的电压可能会损坏 ...

谢谢回复!超量程使用是有可能会损坏运放电路。我的意思是你实际使用时,将电流检测输入端串联在电源正端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比如我把电流表串联在48V电源正极端测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谢谢回复!超量程使用是有可能会损坏运放电路。我的意思是你实际使用时,将电流检测输入端串联在电源正端 ...

没有问题的。我就是串在48V电池组正极与保护板之间使用的。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的。我就是串在48V电池组正极与保护板之间使用的。

好的,谢谢!

网友AF:
程序书写工整、清晰!适合下载学习。

网友AG:
LM358 用国产的吗?我之前测试过两款国产358,漂移和线性让我只敢当电压比较器用,当然确实是可以轨到轨运行.

网友AH:
请问电流输入输出口要连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请问电流输入输出口要连接什么

要串连在需要测量电流的地方,只能单向使用注意电流方向。

网友AI:
很棒的設計, very good skill

网友AJ(2022-05-18):
用tp09会好点吗

网友AK:
为什么我按楼主的PCB图打的板,下载同样的程序,测试出来的电流微安波动很大?

网友AL:
很给力,是在用心做产品的。

网友AM:
说实话,做这个开源精神非常赞,但是这个误差绝对是非常大的,选用的元器件远远达不到UA要求

网友AN:
太赞了,没积分了,只能看看

网友AO:
最好也能测量交流电流。

网友AP:
这个表思路非常不错啊

网友AQ:
看了几张图片,业余用用,觉得还不错,想下载看看.

网友AO:
原理图和pcb是AD格式的 只能用AD打开哦

网友AO:
引用 楼主:
新增NTC测温功能和秒表功能,采样和显示刷新周期由定时器控制。
NTC用的是P1.0口,因为电流采样很精确, ...

谢谢楼主的分享,能否将原理图和pcb转成图中要求格式。谢谢。因为 我用立创EDA,原格式打不开。

网友AO: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有一定的零点漂移,程序中做了处理,减去了一个OFFSET

可以用op07试试,零票几乎没有‘’

网友AR:
非常不错,正需要到这资料

网友AS(2022-07-08):
不错哦,找了好很久才找到你这个毫安和微安的检测电路

网友AS:
用LM258是不是可以代替LM358?有LM258现成的

网友AT:
result = ADC_RES<<2|ADC_RESL;    //读取10位转换结果保存到result
这句确定可以正常运行吗?ADC_RES是8位的值,左移两位就会把高两位结果丢掉
应该先把ADC_RES的值赋值给一个16位变量后再左移

网友AU: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的MCU是20P 脚的能帮改一下程序吗

改脚位都需要人帮忙,你咋混到工程师的哦

网友AU:
楼主有没有用16位或更高位的模数芯片做电压表,一次测量0.1uA 到6mA  这样,我现在纠结取样电阻,本想着使用个500Ω大电阻,这样就不需要放大电路了, 但是又测量低电压时电流上不去, 不想使用放大电路和切换电路如何搞定这个超低电压测量的问题呢?主要是速度和同时测量数量太多,使用切换电路,电路就太臃肿,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AV:
大侠,能不能问一下,这个能测交流吗?我有一个实验,要测比较微弱的次级线圈的感应电流或电压,不用很准确,甚至测出多少值都无所谓,只要知道有电流还是没有电流即可,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AW:
感谢分享,虽然是两年前的贴子,感觉淘到宝了

网友AQ:
使用 STC15W408AS这个型号挺多人用的,有时间找一下;觉得挺好, 对于UA电流测试学习一下.

网友AX(2022-08-12):
请问楼主TL431那里的C5和C6主要起到什么作用?需要用到4.7UF的陶瓷贴片电容?能用其他容量的代替吗?

网友AY:
这还是手动切换啊,其实完全可以做到软件自动切换

网友AZ:
请问这个NTC的ADC采样值怎么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Z:
请问一下楼主,NTC的ADC值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BA:
建议运放端加基准偏置电源,用差分放大器的效果会更好,还有档位的切换可以考虑加mos管来控制

网友BB:
请问下有这个磨具的链接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BC:
引用 网友AG:
LM358 用国产的吗?我之前测试过两款国产358,漂移和线性让我只敢当电压比较器用,当然确实是可以轨到轨运行.

什么牌子的国产,杂牌的话,还是得注意点

网友BD(2022-09-20):
很有学习意义。

网友BE:
不错!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可以再分享个套件链接。

网友BF:
太棒了,我一直想制作一个

网友BG:
LM358失调电压怎么样处理

网友BH(2022-10-20):
怎么提升PCB文件有病毒呢?什么情况?

网友BI:
我记得LM358灵敏度没有做到如此之高啊,达到100μV,楼主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I:
引用 网友BI:
我记得LM358灵敏度没有做到如此之高啊,达到100μV,楼主是如何做到的。

358灵敏度(或者分辨率)应该在1000μV(1mV)很多书籍都是这么解释的。
按电路1μA采集到的电压是100μV,我不确定358能不能检测的到,我很多使用的是OP07.

网友BI:
引用 网友BI:
我记得LM358灵敏度没有做到如此之高啊,达到100μV,楼主是如何做到的。

好多技术书籍上都说358可以能做到1mV的,但这个电路以1μA算,得到的电压是100μV,358能反应出来,实在想不通。
这么微弱的信号我习惯用OP07

网友BJ:
引用 网友BI:
好多技术书籍上都说358可以能做到1mV的,但这个电路以1μA算,得到的电压是100μV,358能反应出来,实在 ...

到哪里能买到便宜又好的运放

网友BK: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关注数字电源,看帖回帖赚金子。

网友BL(2023-06-29):
感谢分享!这种方式测量200KHz PWM驱动LED电流不会抖吗?
我现在做一款产品,电池供电的LED电筒,想要在电池电压下降后LED仍保持同样的亮度;LED是用N MOS管驱动的,MOS管的D极串了一颗200mΩ电阻采样,有加低通滤波电路(R=10K,C=1uF),但采集出来的数据跳动厉害!

网友BM:
LM358换成仪表级的比较好,否则时间久了,漂移有点大

网友BN:
程序架构完美,思路清晰,很不错。

网友BO:
你好,currentvalue=currentvalue*0.3223; //ADC平均值转化成mA电流值        中的0.3223值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BO:
引用 楼主:
10位ADC有1024个采样分辨值,采样获得的值ADC=Vadc * (1024/Vcc),连续采样8次获得ADC平均值先赋给curren ...

如果用5伏电源毫安档可算得I(mA)=currentvalue*5.0*1000/(1024*1*10)=currentvalue*0.4883  对吗?

网友BP(2023-08-02):
引用 网友BO:
你好,currentvalue=currentvalue*0.3223; //ADC平均值转化成mA电流值        中的0.3223值是怎么计算得来 ...

Vadc=ADC*(VCC/1024),Vadc=I(A)*R运放大十倍,电阻1R,Vadc=I(mA)*1*10/1000;代入I(mA)=ADC*3.3/1024/(10/1000)=0.3223.

网友BQ:
生产线上用来测试功耗应该也可以用了

网友BR(2023-11-01):
这里是真的学到了,就是不知道如果扩展电压量程的话该怎么搞?

网友BS:
这个很有用,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T:
#在这里快速回复#适合下载学习。

网友BU(2023-12-20):
谁有高清的原理图,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U:
这里好多专业工程师,现在干这活工资高吗?我一个电容设计的看这些数字电路和程序感觉毫无压力,好想出圈

网友BM:
STC15W408AS  LM358有啥更好的IC替代吗

网友BV(2024-02-02):
这个很不错,正需要

网友BW:
主要学习学习电路图

网友BX(2024-06-13):
提高一下刷新速度就好很多了

网友AU:
用LM358,精度不行吧

网友BY:
很好的资料,值得收藏借鉴。

网友BZ(2024-08-30):
您好老哥,我仿照你的检测电路制作后,通电后只有屏幕背光亮了但是没有显示,请问下可以给个大概的排错方向吗,程序没有改动感谢感谢

网友CA:
感谢分享,不知有没有硬件的链接?

网友CB(2024-10-09):
大佬这个能移植esp32吗

网友CC(2025-12-07):
感谢大佬的分享呀,我看能不能复刻一个。

网友CD:
感谢大佬分享!先学习学习,准备有空了换stm32+彩屏来做,美化界面,再添加些功能。

网友CE:
做的不错,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

网友CF:
这是高阻模式的

网友CG(2026-01-14):
做的不错,有实用价值

网友CH(2026-04-24):
好东西,体积再小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CI:
这个相当有用。

网友CF:
看着精度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