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电路中怎么让数码管显示1时闪烁啊?

楼主:
大佬们,求帮助
我听别人讲说在数码管公共端分别接高低电平  有点搞不懂欸
希望有大佬帮我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20-12-24):
怎么让数码管在显示1时闪烁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让数码管在显示1时闪烁噢

74HC192输出的是BCD码,计数值1对应的BCD码是0001,以此逻辑关系控制555振荡器到数码管公共端。框内是增加电路部分。

网友C:
4511BD的第4脚BI不固定接高电平,用一个可控制的电平连接,不闪烁时控制为高电平,闪烁时控制为低电平就可实现

网友C:
要想显示1时闪烁,把输出端QA QB QC QD QE QF QG用逻辑门实现当QB QC为1时输出0连接至第4脚,即第4脚的逻辑为:/(/A.B.C./D./E./F./G) 其中/表示非

网友D:
按提示数码管公共端就是接地端,用一个三极管控制即可.

网友E:
实在不行给他个循环加延时

网友F:
学了单片机就很少用这些芯片了!无论是成本和开发时间都是单片机更合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了单片机就很少用这些芯片了!无论是成本和开发时间都是单片机更合算了!

简单的逻辑,数字IC比单片机好100倍!一个数字IC,几分钱的你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