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PCB电路板反推出原理图?

楼主:
有大神知道这个51单片机开发板的型号吗,PCB板子如下 如何才能知道这块板子的原理图呢?

网友A(2020-12-24):
这个很容易,先把各器件用标准的图形符号画出来,找到器件的电源和地引脚(阻容等元件除外),确定所接的电源,再根据器件的引脚走向找到起始和终点,在图纸上连接(最好万用表测量确定),每一元件的每一个引脚均测量画完后,图纸就完成了,当然对于熟悉者,元件的用途和作用均知,一般的连接方式也能猜出几分,对画出原理图来就快一些

网友B:
找一份51开发板原理图参考,用万用表量量就行了

网友C:
工程量有点大,需要清楚每个元器件的脚位及功能,再用万用表测量哪些脚是相通的,再把它们画出来,你这个图还好,不是很难。

网友D:
既然是开发板肯定网上能找到卖家,卖家手里肯定有。与其自己费时费力的画,不如直接找卖家要原理图。如果你想要学习抄板可以自己拆一个遥控器试试,开发板的线布的很精密,单片机管脚小而且很多都有复用,很难抄的,没有良好的辅助工具,就不要想了。

网友E:
你说的这工作叫抄板,深圳华强北一群人在做
但你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楼上已经说了,找卖家要,如果没有就买一个有电路的
就一开发板,一般的单片机熟手随便就能画一个出来的
像这种量大没有技术的活,没有抄的必要

网友F:
开发板资料基本都是一样的,我给你一个类似的开发板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开发板肯定网上能找到卖家,卖家手里肯定有。与其自己费时费力的画,不如直接找卖家要原理图。如果你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知道这个东西我就好去找卖家要的看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