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语言.C文件做成.H头文件?

楼主(2020-12-24):
下面这个网页里面有LCD12864显示的C语言代码.c,求大神教我怎么做.h文件
https://blog.csdn.net/Augurlee/a ... 5817?locationNum=14

网友A: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宏定义数据类型别称及操作指令等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bus P2
/***********************************
   定义所使用的端口名称
************************************/
        sbit CS1=P0^3;
        sbit CS2=P0^4;
        sbit RS =P0^5;
        sbit RW =P0^6;
        sbit EN =P0^7;

/***********************************
   指定对应变量为外部变量
************************************/
//        extern uchar x;
//        extern uint  y;
/**************************************************************
  声明供外部调用的函数
**************************************************************/
        void lcd_set_line(uchar sline);
        void lcd_clear(uchar sel);
        void lcd_init();
        void display(uchar cs, uchar page, uchar column, uchar* p);

#endif

网友B:
你是想问用keil生成hex?下个keil,生成hex的教程一搜就有

网友C:
习惯用现成的了!都是网上找的!

网友D:
有一个词语叫做模块化设计,意思就是把同样功能的功能封装成独立的文件。在C语言编程中最常见的就是模块封装成h文件和c文件。
h文件又叫头文件。一般用于存放相关的定义和函数声明,主要是定义提供外部使用的定义和函数声明。学过C语言的应该都知道定义变量时不能重复定义否则就会报错,所以为了重复定义报错在h文件需要有一定的格式即预编译命令。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H头文件:
tester.h
文件内容:
#ifndef __TESTER_H  //预编译命令,大概作用就是当多处调用此文件时,遇到前面已经编译过了就不会重复编译下面的内容。
#define __TESTER_H
/**************
存放定义和声明的地方
**************/
#endif
/////////////////////////////////////////////////////////////////
C文件:
tester.c
内容:
#include “tester.h”  //调用文件或者导入头文件。

有函数te_printf()需要提供外部调用。
void te_printf(void)
{
        printf("abcd\r\n");
}
H头文件:
tester.h
文件内容:
#ifndef __TESTER_H  //预编译命令,大概作用就是当多处调用此文件时,遇到前面已经编译过了就不会重复编译下面的内容。
#define __TESTER_H

void te_printf(void);//函数声明

#endif
/////////////////////////////////////////////////////////////////
C文件:
tester.c
内容:
#include “tester.h”  //调用文件或者导入头文件。
//函数实现
void te_printf(void)
{
     printf("abcd\r\n");
}

外部使用:
文件:
main.c
内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ester.h”//导入头文件
void main()
{
   te_printf();//调用函数
}
注意:调用之前需要把H文件的存放路径告诉编译器否则也会报错。

网友E:
下载keil软件,编译后生成hex的

网友F:
不知道是要.hex文件还是.h文件;
1.打开已写好的工程项目,可通过双击工程项目打开,也可以在keil中,菜单栏的P...
2.点击菜单Project--Options to File,进入到选择对话框中
3.在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切换到target栏中,...
4.切换到output栏中,点击Seclet Folder Objects,可以设置生成H...
5.切换到output栏中,勾选Create HEX file选项,并点击确定
如果是要.c文件改为.h文件,实际上把.c后缀直接改为.h就能用;我见过有人这样用;规范一点,还是.h文件存放相关的变量常熟定义以及函数声明;.c文件用于存放函数; .c和.h文件成对出现;具体多看看例程序很快就能理解。

网友G:
我已经分享了 最新的LCD12864资料和源码截图 审核后可以查看 欢迎使用

网友H:
这个不是keil 直接就能生成吗

网友I:
如果是要.c文件改为.h文件,实际上把.c后缀直接改为.h就能用;我见过有人这样用;规范一点,还是.h文件存放相关的变量常熟定义以及函数声明;.c文件用于存放函数; .c和.h文件成对出现;具体多看看例程序很快就能理解。

网友J:
在Keil里面更改就行. h可以直接用

网友K:
新建文件,保存时候用.h结尾,然后在.h文件的开头写上#ifndef __XX_H
#define __xx_H
最后写上#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