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stc单片机和mt6103ip触摸屏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12-25):
我现在有五台,或者更多stc51单片机,比如我控制50号机开机,然后电压电流就显示出来,我点51号机开机,电压电流就显示出来,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我用的mt6103ip触摸屏的freetocal,通过宏定义可以自己控制发送的代码,比如开启50号机,我就让他周期性的循环读电流电压值,一台没问题,开多台时就出现控制失灵的情况,下面是我点了50号机开机,之后我用modbus slave查看,出现下面的情况,请您看后,指导我一下是哪里问题,谢谢了
下面是我用modbus slave,随便选个id为1接收的
003092-Rx:32 05 58 D2 A5 32 05 47 93 6D         //我点击启动之后,触摸屏发送的32 05 58 D2 A5 ,及单片机返回的32 05 47 93 6D
003093-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 触摸屏发送读取
003094-Rx:32 03 04 01 F8 00 4C 78 C8   //单片机返回
003095-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003096-Rx:32 03 04 01 F6 00 4C 19 0B
003097-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32 03 04 01 F6 00 48 18 C8
003098-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32 03 04 01 EE 00 43 D9 08
我不明白为什莫有的时候读取的和返回的会出现在一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这时候一直在接收,读取电流电压
如果这时候我点击51号机启动,出现这样的情况
003325-Rx:32 03 04 01 F7 00 45 88 CD
003326-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003327-Rx:32 03 04 01 F7 00 4A C8 C9
003328-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003329-Rx:32 03 04 01 F3 00 4D C8 CA 33 05 58 83 65
003330-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003331-Rx:32 03 04 01 F5 00 4D 28 CB
003332-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003333-Rx:32 03 04 01 F4 00 49 78 C8

//这里出现我点启动的代码33 05 58 83 65 ,但是没有返回,我机器没有启动

直到出现,单独在一行的时候,才启动,,,而3347行最后发送的那个51号读取电流电压,也没有回应
003344-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003345-Rx:32 03 04 01 F7 00 4C 48 CB
003346-Rx:33 05 58 83 65 33 05 47 C2 AD
003347-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32 03 04 01 F8 00 4E F9 09 33 03 00 00 00 02 C0 19
003348-Rx:32 03 00 00 00 02 C1 C8

网友A:
数据混叠了,做好轮询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混叠了,做好轮询机制。

不知道怎么做,是在触摸屏宏定义中设置吗,还是单片机的程序也要改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威纶触摸屏的通信端口设置里面,有一个通讯延时,最开始是0,现在我设置100ms,间隔100ms发送,这样我的机器就能正常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