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画LCD1602的封装呀?小白求教

楼主(2020-12-2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有这一排焊盘就行,在板子上就相当于ic座,当然也可以画出外观形状整个面积它自己用

屏幕截图 2020-12-25

网友B:
一般画封装需要规格书,规格书里面有尺寸 ,我们对照规格书尺寸进行制作封装;第二个方法就是网上直接找到对应的封装加载到你的库里面  然后使用!如果软件不太会用的话,就百度一下看看网上的教程!

网友C:
其实我感觉,只需要画16个间距2个54mm的焊盘就好了,在排插上插1602下面有很大空间,如果单独找个地方放浪费PCb板上的位置

网友D:
如加载的图片截图所示,建立PCB封装库,根据LED1602的规格书,画出16个引脚的焊盘,注意引脚之间的尺寸间距,再画出丝印层外框,保存。画完后,根椐你的PCB板尺寸大小,放在合理不影响其它元件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E:
画封装最重要的是焊盘,次要的是元件大小区域。所以LCD1602最重要的是那一排排针。只要排针画对了问题都不大。最简单的就是画一排2.54mm的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F:
放置焊盘就可以了,等间距的放置

楼主(2021-03-31):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这一排焊盘就行,在板子上就相当于ic座,当然也可以画出外观形状整个面积它自己用

谢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加载的图片截图所示,建立PCB封装库,根据LED1602的规格书,画出16个引脚的焊盘,注意引脚之间的尺寸间距 ...

谢谢啦 方法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封装最重要的是焊盘,次要的是元件大小区域。所以LCD1602最重要的是那一排排针。只要排针画对了问题都不 ...

谢谢!

网友G: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这里去,可以导出到A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这里去,可以导出到AD

谢谢噢  我会了!!

网友F:
按照显示屏的规格书,画焊盘即可

网友H:
你好,画pcb封装大概步骤为以下几点:
1.找到还该元器件手册,查看封装尺寸。
2.打开Altium Designer,在原理图库中绘制1602的原理图
3.打开pcb库,根据1602手册放置焊盘,绘制丝印。
这样就画好了,如果我讲得不够清楚或者不好的话欢迎指正

网友I:
把焊盘那里等间距的摆放应该就可以

网友J:
根据规格书里面的建议封装 依葫芦画瓢

网友K(2021-05-18):
引用 网友B:
一般画封装需要规格书,规格书里面有尺寸 ,我们对照规格书尺寸进行制作封装;第二个方法就是网上直接找到 ...

666省区好多麻烦

网友L(2021-11-30):
你得找到元件规格,一般封装焊盘位置跟尺寸对的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