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用单片机串口方式0,控制4片74HC595的,我写一个程序运行不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uchar time=0;
sbit rclk=P3^2;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50ms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main()
{
          init();
          SCON = 0x00;    // 串口模式0,即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方式
      TI = 1;      //开启TI,串口发送中断标志置1
          while(1)
         {
                   EA=0;
                 rclk=0;
                   SBUF= seg7code[0];

                    while(!TI);
                    TI=0;

                 rclk=1;

                        EA=1;
                  delay(100);
                  EA=0;
                 rclk=0;
                   SBUF= seg7code[1];

                    while(!TI);
                    TI=0;

                 rclk=1;

                        EA=1;
                  delay(10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50ms中断一次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50ms
        value++;
        if(value >= 20)
        {
                value = 0;
                time++;
                if(time>=10)time=0;

        }
}

网友A(2020-12-25):
利用串口驱动没有试过,任意端口的驱动代码给你参考一下:
sbit SDA=Px^x;
sbit S_CLK=Px^x;
sbit R_CLK=Px^x;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
{
    unsigned char bg;
    for(bg=0; bg<8; bg++)
    {
        if((SendVal<<bg)&0x80)
            SDA=1;
        else SDA=0;
        S_CLK=0;
        //delay_us(5);
        _nop_();
        _nop_();
        S_CLK=1;
    }

}
void u595out(void)
{
    R_CLK=0;
//delay_us(5);
    _nop_();
    _nop_();
    R_CLK=1;
}
/********************************************************************/

网友B:
串口方式0控制74HC595?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C:
串口0完全可以控制多片74HC59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口0完全可以控制多片74HC595

写一个示例仿真给大家开开眼如何?

网友D:
部分单片机可以,其他单片机txd输出端接到反相器输入端,反向器输出端接到595串行移位时钟。

网友C:
写一个示例仿真给大家开开眼如何?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        =     P1^1;
//sbit SHIFT_CP  =  P1^2;
sbit ST_CP     =  P3^2;
#define  NOP    _nop_()

uchar led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 0x7F, 0x6F};
uchar ledbitselect[] = {0x0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i;

void InitSerialPort(void)
{
  SCON=0X00;

}

unsigned char Convert(unsigned char In_Date)
{
    unsigned 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void delay(void)
{
        uchar jj;
        for(jj=0;jj<200;jj++);
        while(jj--);
}

void SerialSendData(uint dat)
{ uchar tmp,tmp1;

  uint sdata=dat;
  tmp=sdata>>8;
  tmp1=Convert(tmp);
  SBUF=tmp1;
  while(!TI);
  TI=0;

  tmp=sdata;
  tmp1=Convert(tmp);
  SBUF=tmp1;
  while(!TI);
  TI=0;
  ST_CP = 1;
  NOP;
  ST_CP = 0;
}

void main()
{
  InitSerialPort();
  while(1)
{uint tmp;
  tmp=ledbitselect[i]<<8;
  tmp=tmp|ledcode[i];//LED 共阴
  SerialSendData(tmp);

  //P2 =ledbitselect[i];
  delay();
  i=++i%8;
  SerialSendData(0xffff);
  //P2=0xff;
  }

}

网友C:
74hc595 和74ls164,4094都是移位寄存器,用法基本相同

网友E:
串口方式0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