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实现sha-256加盐值加密的解释说明和程序

楼主(2020-12-25):
其实网上很多关于sha-256加密和解密的程序,但是大部分都是java、Python等面向对象的语言写的,即使有少部分用c语言写的,但是这少部分用c写的sha-256加密解密的程序,烧录到单片机还是用不了的,往往是因为变量的初始化和变量引用都会有问题导致烧录进51单片机而无法正常运行。本人自写了一个可以烧录进51并且可以正常运行的sha-256+盐值的加密方法,有兴趣的可以加我找我发程序。sha-256+盐值虽然用java等有很多封装好的方法可以直接写出,但是能写进51单片机并且正常运行的sha-256+盐值的程序还是很少的。sha-256+盐值的加密方法不但安全性会比一般的直接哈希加密方法会好很多,不会被彩虹表和反向查表法破解。

网友A:
大师,分享出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哥们,你这是高级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在单片机这用不上
对于单片机的解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把单片机表面的封装搞开,直接找到芯片内部,用特殊方法(不知道是什么方法可能是拍照,可能是显微镜或者激光)直接读取单片机程序存储器上的机器码,然后把机器码给汇编高手,写成汇编就可以了
在深圳这,几万块钱就能解密的在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是高级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在单片机这用不上
对于单片机的解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把单片机表面的 ...

单片机不一定要汇编的

网友B: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不运行汇编的单片机吗?
所有的编程语言不管是C还是C++或者PY,都是要先编译成机器语言,然后生成烧录文件,再烧录到单片机中的,哪怕是跑系统的STM32也是一样的,这好像是入门的时候就有介绍过的
不管是CPU还是MCU,内部运行的都是机器码,就是0和1,这太不好记了,就用汇编来代替机器码,所以,汇编就是等同于机器码的,早期的8051的书上还是有机器码的,后来估计是觉得没用,所以后期的就没有了,直接都是C和汇编了
你认真看一下我说的破解,是直接在单片机上面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上的机器码,就是直接看(什么方法不知道)晶体管的图片就可以读出机器码了,并不是要看你的代码的,不需要你代码文件的,你要是有5片(有的可能要更多)以上已经烧录过的单片机,带个几万块钱,深圳这有的是人帮你,半个月之内就能有HEX文件给你,想要汇编或者C代码的,得加钱
如果有你代码文件就更简单了,不用看你代码,只要能生成烧录文件(8051HEX格式,别的单片机是另外的格式),直接反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不运行汇编的单片机吗?
所有的编程语言不管是C还是C++或者PY,都是要先编译成机器语言 ...

我说的是代码,你先写一个出来看看先,没有代码你怎么破解??就知道键盘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