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time0() interrupt 1单片机一通电就开始计数吗

楼主(2020-12-25):
这个PWM程序,是不是单片机一上电就开始计数了。

楼主:
需不需要加入一个判断语句,if控制它的计时器开始。

网友A:
需要TR0=1;控制

网友B:
需要在main函数中开启中断

网友B:
void main(void){LcdInit();TMOD=0x05;//定时器0,方式一 计数模式distance_km=0;TH0=(65536-50)/256;//外部脉冲计数赋初值TL0=(65536-50)%256;EA=1;          //开启中断中开关TR0=1;         //开启定时while(1){if(P10==0&&P11==1)//白天计费判断函数         {                ET0=1;         //定时器1中断开关打开                P13=0;                if(distance_km<=2.5)                {                        money=6;                }器0

网友C:
需要开全局中断EA,还要time0 的控制位TR0=1;才开始计数,且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