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读秒慢了

楼主(2020-12-25):
ds1302读秒慢了,用51单片机,lcd1602显示,仿真结果显示秒速比平常的慢了,ds1302用的是32.768hz的晶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lcd显示延迟过高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DS1302的精度是取决于32.768KHZ晶振的,32.768KHZ晶振的频率直接决定了它的精度
而32.768KHZ晶振在时钟这一块受温度影响很大的,而且,DS1302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电路的误差,是要有匹配电容的,一般是两个15pF左右的电容
你要有一个晶振测试仪来测量它的误差,然后再去匹配电容(晶振引脚的两个电容),以减小误差,最好的情况是一年误差1-2分钟
如果没有晶振测试仪,那么,最好是换DS2321这一类已经校正过而且有温度补偿的时钟IC

网友B:
DS1302的精度原本就不高,不仅是外接晶振或校正电容,温度变化对其影响也无法忽视,而这类产品通常的误差是快,一般在做时钟时可以每天定时按一个固定值修正就可以(不同季节或调整这个值)。
然而楼主说的是仿真。毕竟是软件摸拟现实的东东,不同价位的软件对精确度要求也不同,普通能虚拟DS1302之类的产品精度一般也不可能高到那里去,因为高精度的软件必须要工作在高精度硬件和高精度的环境中,而你的这些是否也完美就呵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1302的精度是取决于32.768KHZ晶振的,32.768KHZ晶振的频率直接决定了它的精度
而32.768KHZ晶振在时钟这一 ...

不懂 谁的号 我会好好看看

网友D:
DS1302的精度较低,它取决于许多外部因素,例如温度,电压波动等。

楼主:
麻烦各位大佬帮我看下电路设计有需要改进的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at24才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at24c02能同时存储密码和时间两组不同的数据吗,这样数据会不会发生冲突,还是说要用两个at24c02分别存储

网友E(2023-01-22):
引用 网友D:
DS1302的精度较低,它取决于许多外部因素,例如温度,电压波动等。

这人块子PDF上不是说2V都能正常工作吗?为什么我的断电后使用后备电池,走时要快一倍?

网友F:
由于 RTC 的晶体输入具有非常高的阻抗(约 10^9Ω),因此晶体的引线就像非常好的天线,耦合来自系统其余部分的高频信号。 如果信号耦合到晶体引脚,它可以抵消或添加脉冲。 由于电路板上的大多数信号频率都比 32.768kHz 晶体高得多,因此更有可能在不需要的地方添加脉冲。 这些噪声脉冲被计为额外的时钟“滴答声”,并使时钟看起来运行得很快。

以下是导致基于晶体的 RTC 快速运行的最常见情况。
1. 噪声从相邻信号耦合到晶体中。 上面已经广泛讨论了这个问题。 噪声耦合通常会导致 RTC 非常不准确。
2. 错晶。 如果使用指定负载电容 (CL) 大于 RTC 指定负载电容的晶振,则 RTC 通常会运行得很快。 不准确的严重程度取决于 CL 的值。 例如,在设计有 6pF CL 的 RTC 上使用 CL 为 12pF 的晶体会导致 RTC 每月快约 3 到 4 分钟。

网友G:
读秒慢是有现象可以观察到的,比如跳秒显示则是读秒慢引起的,如果不存在跳秒的话则不是读数据引起的,我的代码仿真在W7上非常准确而在W10上则比系统时钟慢没跳秒现象,只是有时发现显示一点点的卡引起的,那有可能是软件注册存在问题造成的,因为仿真提示2K和注册有问题虽然期限到2031年。

网友G:
补充一下,我说的跳秒是指缺显示中间秒比如显示1秒后直接跳到显示3或发现紧接快速接连显示秒的现象比如显示1紧接着就显示2等等异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