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个基于AT89C51的简易定时器程序呢?用定时器查询方式 求思路

楼主(2020-12-25):
怎么写个基于AT89C51的简易定时器程序呢?用定时器查询方式,LCD1602显示(0~ 999 )比如到时间了液晶屏显示数字和时间

网友A:
首先T0定时4ms(或5ms),然后写一个累加器,累加到1s的时候执行时间的寄存器加一,并且判断时间是否到了,到了的话就显示液晶屏。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T0定时4ms(或5ms),然后写一个累加器,累加到1s的时候执行时间的寄存器加一,并且判断时间是否到了, ...

大概就是的

网友B:
建议不用查询方式,而是用定时器中断方式,51汇编语言程序示例如下:
         ORG           0000H
         JMP         START
;;--------------------------------------------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处理入口地址
         AJMP   T0_INT
;;--------------------------------------------
           ORG     0030H        ;; 主程序入口地址
START:   ;;
;;--------------------------------------------
SET_T0:                          ;; T0初始化,
        ;; 定时65ms的计数值 =65000μs/1μs =65000
;; 方式1,16位计数器,计数值 =65536-65000 =536 =218H
         MOV   TMOD, #01H    ;; T0定时模式.方式1(16位计数器)
         MOV   TH0,  #02H    ;; 装入计数初值高字节
         MOV   TL0,  #18H    ;; 装入计数初值低字节
         SETB  TR0           ;; 启动T0
         SETB  ET0           ;; 允许T0中断
         SETB  EA            ;; MPU开中断
         RET
;;-------------------------------------------
T0_INT:                            ;; T0定时中断处理
         ACALL  DSPLAY        ;; 调用LCD1602显示子程序
         MOV   TH0,  #02H    ;; 重装计数初值高字节
         MOV   TL0,  #18H    ;; 重装计数初值低字节
         RETI
;;--------------------------------------------

楼主:
想要个查询方式的,c语言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