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能控制三根线(不带霍尔线)的推进器吗?

楼主(2020-12-25):
请问大家,下图这种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能控制这种推进器吗?(推进器只有三根线)

网友A:
看着像三相无刷电机,应该没问题,只不过线有点细,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涵道风机,不过是铁外壳铁扇叶的,12V全速工作电流在8-10A左右

网友B:
这个驱动器不能,这个驱动器是带霍尔的,要买不带霍尔的驱动器。霍尔都没有信号,电机怎么能转起来呢?

网友C:
應該可以,要看啟動部分程序怎麼寫!

网友D:
您的电机驱动器仅适用于带有霍尔效应传感器的BLDC电机。 应使用无传感器的BLDC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