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报错error C267 请大神告知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2020-12-26):
#include<reg51.h>
#include<E:/lmj/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uchar int_time;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code date[]="LuoMengJie";
uchar code time[]="23:59:55";
uchar second=55,minute=59,hour=23;

void delay10ms()
{
    uchar x,y;
    for(x=0;x<100;x++)
        for(y=0;y<100;y++);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j;
        for(i=0;i<10;i++)
        {
            write_data(date[i]);
        }
        write_com(0xC0);
        for(j=0;j<8;j++)
        {
            write_data(time[j]);
        }

        P1=0xff;
}

void clock_write(uint s,uint m,uint h)
{
    write_sfm(0x40,h);
        write_sfm(0x43,m);
        write_sfm(0x46,s);
}

void main()
{
    init1602();//1602初始化
        clock_init();//时钟初始化
//时钟设置
        TMOD=0x01;//设置定时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EA=1;//中断允许总开关
        ET0=1;//定时计数器0允许开关
        TH0=(65536-46483)/256;
        TL0=(65536-46483)%256;
        TR0=1;//开始计时
        int_time=0;
        second=55;
        minute=59;
        hour=23;
//按键设置
    EX0=1;//外部中断0允许开关

        while(1)
        {
            clock_write(second ,minute ,hour);
                if(K1==0)
                {
                    delay10ms();
                        if(K1==0)//按键1按下,进入编辑模式
                        {
                            while(1)
                            {
                                if(K2==0)
                                    {
                                            delay10ms();
                                        if(K2==0)//按键2按下
                                            {
                                                hour++;
                                if(hour==24)
                                {
                                    hour=0;
                                }
                                            }
                                                delay(300);
                                    }
                                    if(K3==0)
                                    {
                                            delay10ms();
                                        if(K3==0)//按键3按下
                                            {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if(hour==24)
                                {
                                    hour=0;
                                }
                                            }
                                                delay(300);
                                    }
                                    if(K4==0)
                                    {
                                            delay10ms();
                                        if(K4==0)//按键4按下
                                                {
                                                    break;
                                                }
                                                delay(300);
                                    }
                            }
                        }
                }
        }
}

void TO_interserv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nt_time++;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second++;
        }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if(hour==24)
        {
            hour=0;
        }
        TH0=(65536-46083)/256;
        TL0=(65536-46083)%256;
}

头文件:
#ifndef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w=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w=0;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1602()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c);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pp,uint n)
{
    int i;
        for(i=0;i<n;i++)
        write_data(pp[i]);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endif

网友A:
头文件没有加进去,<>换成"",一般用相对路径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