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LCD会显示两个字符

楼主(2020-12-26):
void Input_26() interrupt 2
{
   if(Transform_K == 0){lt++;if(lt==3) lt=0;} //字母的转换
   if(I1 == 0)        {if(lt==0){xdt[len++]='A';}if(lt==1){xdt[len++]='N';}if(lt==2){xdt[len++]='1';}flag=1;}
}

楼主:
这里我的点一下后不止会显示A 还有一个其他的字符

网友A:
检查一下你进入中断的触发条件是不是会被一个动作反复触发。

网友B:
有可能是中断程序问题,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