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关单片机计算器的问题,按键之后好像会陷入死循环

楼主(2020-12-26):
只学了矩阵键盘,没有学LCD所以请大佬们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这个东西另外由于仿真图的矩阵键盘好像用不了 就不放了,板子是ct107d的,熬夜好几个晚上了,救救孩子吧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4 = 0xC0;
//行线
sbit R1 = P3^0;
sbit R2 = P3^1;
sbit R3 = P3^2;
sbit R4 = P3^3;
//列线
sbit C1 = P4^4;
sbit C2 = P4^2;
sbit C3 = P3^5;
sbit C4 = P3^4;

uint Num,temp;
uchar fuhao,keyvalue,bai,shi,ge,flag,sign,a,b;
uchar i = 0;
uchar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uchar code tab[]={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
0x89,0x8e,0xc7,0xc0 };//段码表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 (x = z; x > 0; x--)
                for (y = 112; y > 0; y--);
}

//扫描键盘函数
uchar Key_Scan()
{
        R1 = 0;                 //第一行线清零0,其余行列置1
        R2 = R3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Num = 0;
        }
        else if(C2 == 0)
        {
                while(!C2);
                Num = 1;
        }
        else if(C3 == 0)
        {
                while(!C3);
                Num = 2;
        }
        else if(C4 == 0)
        {
                while(!C4);
                fuhao = '+';
        }

        R2 = 0;                 //第二行线清零0,其余行列置1
        R1 = R3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Num = 3;
        }
        else if(C2 == 0)
        {
                while(!C2);
                Num = 4;
        }
        else if(C3 == 0)
        {
                while(!C3);
                Num = 5;
        }
        else if(C4 == 0)
        {
                while(!C4);
                fuhao = '-';
        }

        R3 = 0;                 //第三行线清零0,其余行列置1
        R1 = R2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Num = 6;
        }
        else if(C2 == 0)
        {
                while(!C2);
                Num = 7;
        }
        else if(C3 == 0)
        {
                while(!C3);
                Num = 8;
        }
        else if(C4 == 0)
        {
                while(!C4);
                fuhao = '*';
        }

        R4 = 0;                 //第四行线清零0,其余行列置1
        R1 = R2 = R3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Num = 9;
        }
        else if(C2 == 0)
        {
                while(!C2);
                fuhao = 'r';
        }
        else if(C3 == 0)
        {
                while(!C3);
                fuhao = '=';
        }
        else if(C4 == 0)
        {
                while(!C4);
                fuhao = '/';
        }
        return Num;
}

//计算键值函数
void  calculate()
{
        if (keyvalue == '+' || keyvalue == '-' || keyvalue == '*' || keyvalue == '/' || keyvalue == 'r' || keyvalue == '=')
        {
                if (flag == 0)//如果输入的是第一个数据
                {
                        a = temp;//将temp的值赋给变量a
                        flag = 1;
                }
                else
                {
                        b = temp;//将temp的值赋给变量b
                }
                temp = 0;

                if (keyvalue != '=')
                {
                        sign = keyvalue;
                }
                else
                {
                        flag = 0;
                        switch (sign)
                        {
                        case '+':a = a + b;
                                break;
                        case '-':a = a - b;
                                break;
                        case '*':a = a * b;
                                break;
                        case '/':a = a / b;
                                break;
                        case 'r':a = 0;
                        default:break;
                        }
                        temp = a;//将a的值赋给变量temp
                }
                sign = 0;//将所有数据清零
                a = b = 0;
                temp = 0;
        }

        else if (
                keyvalue == 0 || keyvalue == 1 || keyvalue == 2 ||
                keyvalue == 3 || keyvalue == 4 || keyvalue == 5 ||
                keyvalue == 6 || keyvalue == 7 || keyvalue == 8 ||
                keyvalue == 9)
        {
                if (flag == 0)
                {
                        temp = keyvalue;
                        flag = 1;
                }
                else
                {
                        temp = temp * 10 + keyvalue;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aa, uchar bb, uchar cc, uchar dd, uchar ee, uchar ff, uchar gg, uchar hh)
{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01;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aa];
        delay(5);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02;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bb];
        delay(5);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04;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cc];
        delay(5);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08;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dd];
        delay(5);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10;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ee];
        delay(5);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20;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ff];
        delay(5);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40;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gg];
        delay(5);

        P2 = 0x0; P0 = 0x0;
        P2 = ((P2 & 0x1f) | 0xc0);         P0 = 0x80;
        P2 = 0x0;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tab[hh];
        delay(5);
}

//计算每一位的值
void computer(uchar x)
{
        x8 = x / 10000000;
        x7 = (x - x8 * 10000000) / 1000000;
        x6 = (x - x7 * 1000000) / 100000;
        x5 = (x - x6 * 100000) / 10000;
        x4 = (x - x5 * 10000) / 1000;
        x3 = (x - x4 * 1000) / 100;
        x2 = (x - x3 * 100) / 10;
        x1 = x - x2 * 10;
        display(x8, x7, x6 , x5 , x4 , x3 , x2 , x1);
}

void main()
{
        P2 = ((P2&0x1f)|0xa0);
        P0 = 0X00;
        P2 = ((P2&0x1f)|0x80);
        P0 = 0xff;
        while(1)
        {

                        keyvalue = Key_Scan();
                        calculate();
                        computer(temp);
                        delay(10);
        }
}

楼主:
问题好像主要在计算函数那,网上大家用的方法看不懂

网友A:
好像确实是计算函数那里,还是上网找找一些常用的写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好像主要在计算函数那,网上大家用的方法看不懂

感觉就是计算函数那里,还是找找网上常用的写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计算函数那里,还是找找网上常用的写法吧

现在改了一下,吧Num改成 Scan里的局部变量 然后写了个判断语句,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返回一个-1;剩下还在调试

网友B:
Num改成 Scan里的局部变量 然后写了个判断语句,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返回一个-1;剩下还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0884859?ops_request_misc=%25257B%252522reques ...

谢谢,已参考csdn中蓝桥杯的算法,加了一个二维数据解决了,调试可用